推力调心滚子轴承与轴颈配合的长度?

楼主(2014-09-23):
查不同手册和样本,9字头推力调心滚子轴承有2种不同的尺寸表示,主要差别是与轴颈配合的长度(见下图)

                                                图1

                                                        图2

有2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①图1中有尺寸B,想必这个就是与轴颈配合的长度。那红色框中的是什么零件,它与轴颈有配合关系吗?
②图2中没有与轴颈配合的尺寸,那我如何设计与内圈配合的轴颈长度?

对推力调心滚子轴承不了解,还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1.你画框内的部分是衬套,B就是轴与轴承配合的尺寸;2.与轴配合的尺寸不小于内圈的宽度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画框内的部分是衬套,B就是轴与轴承配合的尺寸;2.与轴配合的尺寸不小于内圈的宽度就可以。

谢谢社友解答,还是不太明白:
这个衬套是任何一个推力调心滚子轴承都有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社友解答,还是不太明白:
这个衬套是任何一个推力调心滚子轴承都有的吗?

这个零件,也叫挡圈。
铜保的推力调心都有,钢保的就没有。
挡圈的目的就是让滚动体保持架与轴圈是一个整体部件,不可分开。

你下面那个图哪来的,看上去有点奇怪,貌似铜保,可又没有挡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画框内的部分是衬套,B就是轴与轴承配合的尺寸;2.与轴配合的尺寸不小于内圈的宽度就可以。

看轴承承受什么载荷了。
如果轴承不承受径向载荷,第2种情况与轴配合的长度比轴圈的宽度小一些也是可以的。

另,推力轴承,一般说轴圈/座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社友解答,还是不太明白:
这个衬套是任何一个推力调心滚子轴承都有的吗?

用于引导保持架的,和保持架的设计形式有关,从滚子小端引导的铜保才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于引导保持架的,和保持架的设计形式有关,从滚子小端引导的铜保才有:

酒侠:

FAG的铜保推力调心结构如下。

网友:
截一个FAG  294/1000E-MB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酒侠:

FAG的铜保推力调心结构如下。

FAG的大型推力调心滚子轴承设计是有问题的,这是业内公认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AG的大型推力调心滚子轴承设计是有问题的,这是业内公认的。

哦,还有这个说法。
酒侠能否详细谈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还有这个说法。
酒侠能否详细谈谈?

保持架引导结构不合理,极限转速相对SKF差1/3.
不过,SKF在调心和调心推力上太强,远超其他品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保持架引导结构不合理,极限转速相对SKF差1/3.
不过,SKF在调心和调心推力上太强,远超其他品牌!

1. 调心滚子轴承,包括推力调心,SKF是公认最好的,FAG也这么认为。
2. 极限转速,相差没那么大吧?我是比较FAG的X-life与SKF的Explorer,感觉差不多。
3. 理论上分析,不能说保持架在滚子大端就不合理。我查了下别家的推力调心,TIMKEN结构与FAG相同;NSK与SKF相同。
4. 大型推力调心的一个主要应用就是火电厂的空预器,包括GGH;从国内外的大量空预器应用来看,SKF与FAG的推力调心都很好;没有任何数据证明一个比另一个有优势。
5. 其它应用,我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 调心滚子轴承,包括推力调心,SKF是公认最好的,FAG也这么认为。
2. 极限转速,相差没那么大吧?我是 ...

火电厂的空预器,那个应用对转速要求极低的。

我随便查了两个:
参考转速/极限转速
292/800, SKF 320/530 rpm, FAG 295/530rpm。
29348,    SKF 1000/1600 rpm, FAG 890/1400rpm。
实际应用中,SKF用超过参考转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采用强制稀油润滑,用到极限转速,乃至少量超过极限转速 ,没有问题,其他品牌接近参考转速都要考虑半天的。
尤其在高转速场合,我的实际经验,如果用推力调心滚子轴承,还是SKF比较放心,我曾经用到超过极限转速10%的场合,寿命还是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 调心滚子轴承,包括推力调心,SKF是公认最好的,FAG也这么认为。
2. 极限转速,相差没那么大吧?我是 ...

3. 理论上分析,不能说保持架在滚子大端就不合理。我查了下别家的推力调心,TIMKEN结构与FAG相同;NSK与SKF相同。

理论上分析,保持架在滚子大端就不合理,
一是会阻碍润滑,尤其是大端滑动接触部分的润滑。
二是保持架在滚子大端,体积质量会更大,离心力会更大!

但是加工容易,设计简单,引导简单,价格便宜。

NSK虽然与SKF设计相同,但是其速度能力就是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电厂的空预器,那个应用对转速要求极低的。

我随便查了两个:

FAG  29348有E1型号,极限转速达到169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电厂的空预器,那个应用对转速要求极低的。

我随便查了两个:

极限转速是以油浴润滑为基准的,采用强制稀油润滑,用到极限转速,乃至少量超过极限转速 ,理论上没有问题。
当然,推力调心轴承用在高转速上,我没有经验。
酒侠有实际应用,以你说得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 理论上分析,不能说保持架在滚子大端就不合理。我查了下别家的推力调心,TIMKEN结构与FAG相同;NSK与S ...

1. “NSK是个渣”,同意。
2. 离心力那条,说得有理。
3. ”阻碍润滑“,还没想通。酒侠能解释下么?

网友(2019-07-08):
引用 网友B:
火电厂的空预器,那个应用对转速要求极低的。

我随便查了两个:

酒侠,你好!推力调心滚子轴承一般用于重载场合对于转速要求没那么高,想请教一下什么场合会对转速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