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管子表面处理,求助

楼主(2014-09-23):
求助不锈钢管子表面处理
求助不锈钢管子表面处理,照片上是不锈钢304管子,已经镀金了,哪个表面上的纹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有哪位大侠知道加工工艺或者知道哪里加工,请告之一下!在下将不胜感激!

网友:
是不是说的是外表面上的拉丝纹,放在车床上,两头顶起来用.开起来用专用拉丝布擦一下就可以了,量大可以找拋光厂帮忙,一般拋光厂都可以做出来

网友:
像是在电镀之前,表面拉丝了。

网友:
表面拉丝处理。

网友:
用在哪,还镀金?电子产品上?

网友:
钢丝轮纵向刷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镀金前加工的吧

楼主:
是出口的装饰品,镀金前加工的,也不是拉丝的,相比拉丝要粗糙,是规则的凹凸纹。

网友A(2014-12-02):
36#40#60#粗砂拉出来有那么粗糙断续凹凸效果,80#以上应该都不行---你那图片很明显比实物大了看起来相对粗糙,钢丝轮,砂带,布砂轮都可以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40#60#粗砂拉出来有那么粗糙断续凹凸效果,80#以上应该都不行---你那图片很明显比实物大了看起来相对粗糙 ...

1100转速的慢机+砂带100%拉出

网友:
感觉打沙应该可以,但打沙应该很均匀。
滚花也是很均匀。
看看各位大神怎么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