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渐开线花键怎么画

楼主(2014-09-23):
各位好汉、女侠:
新近发现个问题,用SolidWorks画渐开线花键,但是操作不来啊。。。
也找了一些资料,圆柱直齿渐开线花键标准也下了,但还是有几个问题
1.作用齿槽宽最大值、作用齿槽宽最大值、作用齿槽宽最小值、作用齿槽宽最小值、齿根圆弧最小曲率半径。都是什么意思
2.周节累积公差、跨棒距都是什么含义(查了还是不懂)

说明:本人只接触过矩形花键,这个头次接触,望大神们勿喷,照顾下。

另传上我的数据:

已经解决啦,感谢各位的建议和支持

网友A:
用插件 比如麦迪工具

网友B:
SW有齿轮插件是多么爽的事

网友C:
先把渐开线齿轮的各个参数搞懂再说,solidworks可以参数化生成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插件 比如麦迪工具

谢谢,我下载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有齿轮插件是多么爽的事

只有齿轮模型,但不能更改啊

网友(点评):
只能 说明你妹找对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渐开线齿轮的各个参数搞懂再说,solidworks可以参数化生成齿轮

恩,这个知道,就是不很清楚各个参数的含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这个知道,就是不很清楚各个参数的含义。。。

不懂多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齿轮插件也行呢,要的是那个渐开线,然后按照渐开线花键的设计参数把齿顶圆和齿底圆改了不就结了。

谢谢,及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多看书

确实,定义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有点儿枯燥,但是多读几遍,再结合图纸,就有点儿通啦,唉,说多了,我还是有点儿浮躁

网友(2015-08-29):
非常实用  我好了好久才找到!!赞个!!

网友(2017-05-15):
不知道怎么弄的来学习下

网友E:
画花键轴必须先知道相对花键铣刀的参数,否则就是画出来了,也不一定能加工。

网友(2018-05-23):
积分不够怎么办

楼主(2018-08-03):
引用 网友E:
画花键轴必须先知道相对花键铣刀的参数,否则就是画出来了,也不一定能加工。

对,肯定先知道人家有什么刀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