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组件装配基准及间隙如何确定?

楼主(2014-09-23):
这是一个装配体,右上和右下为铜制法兰,均用螺钉固定于空心轴上,空心轴外边的零件是一个焊接件,设计的目的是让此焊接件能绕空心轴自由转动,转动动力为工人手工转动,对转速无特别要求。由于左端是液压缸驱动的竖直方向的运动,液压缸最大输出力为18000N,所以此结构会受到一个相当大的倾覆力矩,故在此没有用轴承。没有用轴承的另一个原因是考虑结构的整体尺寸问题。

针对上面的问题,希望哪位师傅能点拨一下此结构是否合理,如果可行,空心轴、上下法兰及焊接件孔的公差间隙如何选取,哪些位置应该选用何种配合较好,在此先谢谢了。

三维图

三维图

剖视图

剖视图

三维图

三维图

三维剖视

三维剖视

网友:
看图好像是PROE造的型。貌似使用液压缸通过连杆来比较好一些

网友(点评):
嗯,是PROE建模的。图中是通过液压缸直接驱动一个类似安装在线轨上的小工作台,工作台上用螺钉固定了一悬臂用于压工件,图中悬臂的长度是需要保证的。你说的用液压缸直接驱动连杆机构我没怎么考虑过,

网友A:
小间隙配合,间隙一道半到两道,表面粗糙度0.8,空心轴采用38铬钼铝

网友(点评):
我本来的想法是用空心轴作为定位基准,上下两个铜制法兰与空心轴采用过渡配合以保证两法兰有一定的同轴度;外边焊接件的孔与空心轴采用大间隙配合,方便加润滑油,也能降低机加工的要求,与上下法兰采用H8/f7

网友(点评):
由于之前没怎么做过这种设计,这里主要担心形位公差提的不合理造成零件装配干涉或者能装配但是配合太紧,人工转动费力,所以在此寻求帮助

网友:
看结构应该不小,不用轴承人工能方便转动吗?

网友(点评):
这也是我比较担心的,如果真的转不动,那只能在考虑其他方案了,

网友B:
看着有点吃力啊,楼主能否转个STP或XT发上来?   看楼主的悬臂结构,扭矩会比较大,铜和铁的摩擦系数大约是0.15.
为什么不敢用轴承?楼主是没用过轴承还是不会校核轴承载荷? 不知道可以问

网友(点评):
细看了一下结构,楼主应该是要做一个可转动的压力机构,这样做出来勉强能转动,也能压,但是 且不说零件复杂,没基础,没精度。最起码你得把转动和受力搞清楚。你准备直接套在轴上转?还是套在你自己车的铜套上转?

网友(点评):
该接触的地方接触,该避空的地方避空,都画一起算什么意思?大型吊车上用的也是滚动轴承,为什么你的不能用? 既然考虑了有相当大的颠覆力矩,会对你转动造成影响,有考虑过颠覆力矩会对你的滑块造成影响吗?

网友(点评):
帮你查了HIWIN的HGH30重负荷,导轨的Mp是0.9KN.m,算3倍安全系数,相当于300N.m?

网友(点评):
先谢谢你哈。导轨选的HGL35的导轨,我没有考虑导轨收扭矩的情况,因为从结构上分析:四个导轨分布的话应该是两个受压,另外两个受拉,应该不存在单个滑块受扭矩的情况吧。如果单纯是受拉压力,那承载能力应该是够...

网友(点评):
关于空心轴那一块,确实有些地方时接触的,有些地方是要求有间隙的,但是我考虑的是给他们有相同的基本尺寸,用公差来保证间隙或者过盈。

网友(点评):
这确实是一个能旋转的输出压力的工装,对精度没特别要求,但考虑工件的吊装方便,所以做成可旋转的,另外也不是说不可以加轴承,只是说如果这样也能达到我的目的,我觉得这个会更好。毕竟加轴承的话,径向尺寸会加大

网友(点评):
结构是绕着铜套转动的,和空心轴之间是有间隙的,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有点吃力啊,楼主能否转个STP或XT发上来?   看楼主的悬臂结构,扭矩会比较大,铜和铁的摩擦系数大约是 ...

对于为什么不用轴承。lz   说的很明白,坐等高手。。

网友:
90度转角要用手推动着转动啊?

网友(点评):
精度公差按工况要求决定,没要求按方便安装使用给公差,有要求,按达到公差要求来定。

网友(点评):
手动转动90度。就是先转动到位,然后液压缸驱动悬臂下压。因为此结构主要是提供下压的压紧力,所以对精度这一块应该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要求。

网友:
看起来像40缸径的液压缸,估计这个装置是提升2~3百公斤的工件。
按此推测,我认为结构上,1:黑色的连接滑块的连接板,下面部分做宽了,下面可以焊窄的长形板,宽度略比油缸连接法兰宽就行了,背面可以焊接2条三角加强筋,这样重量可以减轻不少。2:铜法兰套与回转件的接触面积看起来很小,建议铜套台阶加长。
3:要旋转不费力,要降低悬臂部分的重量,你可以再看导轨的规格选择,钢板的厚度是否有多余,能否选小1号。
4:建议下面的铜套改成 铜套+推力轴承。

网友(点评):
真厉害,这都能看的出来,确实是40的缸径,不过这是个下压的工装,设计下压力为1.8吨左右,

网友:
是下压夹具吗

网友(点评):
是的,设计下压力约1.8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间隙配合,间隙一道半到两道,表面粗糙度0.8,空心轴采用38铬钼铝

下法兰处空间允许加一个平面轴承,这样旋转时摩擦力会小很多,加工时同轴度和圆柱度以及端面垂直度等级要求高一点

网友:
这导轨受拉受压,都是滚珠、滚道受力,有什么区别?你又不会算滚珠受压和寿命的关系,你只要知道厂家提供的额定扭矩和你的机构对导轨产生的扭矩就可以了。
转动是转动,下压是下压,导轨是导轨。你那液压缸理应装在工件的上方,就没有颠覆力矩这回事。  记得导轨两端要装档块,避免滑块掉出来。
另外帮你画了个结构,你看下

这是三维图:

网友(点评):
嗯,谢谢你啊,你的结构我看了,我会参考的。

网友(2017-07-05):
你参考一下大的摇臂钻 结构一样的啊  而且还比你多了一个竖直方向的调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