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很多且长度不同的方管材料1m到2m都有,怎么快速在中间画线?

楼主(2014-09-23):
数量很多且长度不同的方管材料1m到2m都有,怎么快速在中间画线。有人说过用等腰梯形槽,我还想材料2头用同样的电控。材料放中间一夹正好在中间。不知道可不可以。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
无解   只能人工...

网友A:
你想到用电控,那么我告诉你可以用左右螺旋丝杆传动,这也是夹具中常采用的一种对中心机构。

网友(点评):
具体点好吗

网友(点评):
有QQ号吗?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这个方法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到用电控,那么我告诉你可以用左右螺旋丝杆传动,这也是夹具中常采用的一种对中心机构。

咨询下请人做一套左右螺旋丝杆传动夹具大概要多少钱啊

网友:
应该不难吧,方的夹具,上面做个画线,左或者右边做两个驱动轮,,自动走,放料要人动

网友(点评):
留qq号发图片聊下好吗

网友:
我有个想法

做成一把尺,一端固定,一端活动,活动端是通过齿轮和齿条传动的,当然,齿轮也是活动的,齿轮中心装划线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