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减速机的电机加变频器调速

楼主(2014-09-23):
请教各位大神,带减速机的电机加变频器的话是不是减小转速容易,增加转速困难?
我现在电机带减速机带动小车运行,现在小车运行的速度不确定,想调整速度,因为买减速机的时候,输出转速已经是固定的了,现在想调速度,可能增大也可能减小,如果加变频器的话是不是使转速下降容易,使转速增加困难?

网友:
变频器只是改变电机的转速,它可不管你是否带有减速器。升频需要电机能支持那么高的频率。降频会变没力。

网友:
在f<fn额定频率的时候,就是低于额定转速调速的时候应该保持U1/f1比值不变,两者要成比例的调节。这时磁通和转矩都近似不变。这时恒转矩调速。如果把转速调低U=Un保持不变,减小f 磁通Φ将增加,会使磁路饱和,增加励磁电流和铁损。让电机过热,这是不允许的。
在f>fn的时候,应该保持U=Un,这时磁通和转矩都减小,转速增大,使功率不变,恒功率调速。如果转速调高还使U\f的比值不变U超过额定电压也是不允许的。
公式:U=4.44f n Φ和T=K Φ i cosΦ2
课本上的。。。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