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无磁不锈钢和镍基合金的刀具和涂层选择

楼主(2014-09-24):
问题分两部分:
一:加工无磁不锈钢和镍基合金的合金刀具,主要是铣刀,刀具的材料选择有什么要求不,求大神指点下,我们是自己做刀的,比如是选进口的料,国产的料,差别在哪里啊? 求指点。
二  刀具的涂层选择,用过的大神来告诉下经验撒。

网友A:
加工这两种材料,建议用欧美的进口料,质量稳定,台湾春保的都不怎么样。涂层选耐热性好的,如TIALN,或者复合涂层,但是涂层厚度不要太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这两种材料,建议用欧美的进口料,质量稳定,台湾春保的都不怎么样。涂层选耐热性好的,如TIALN,或者复 ...

谢谢啊,你是有用过的是吧~那我赶紧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