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钉强度校核问题

楼主(2014-09-24):
附件工况下,销钉强度校核只校核挤压和剪切强度吗?为什么不考虑弯曲强度啊?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

网友:
传递精度高么?只是铰接作用计算抗剪就可以了吧,有时候需要考虑被连接件的强度问题

网友:
基本思维有偏,从图看,会有弯曲的条件吗?

网友A:
他这是理想的 接触面光滑,按剪切。实际中 可以按弯曲复核一下。我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这是理想的 接触面光滑,按剪切。实际中 可以按弯曲复核一下。我干过

复核了弯曲应力很大,分析了下原因,虽然这个销子很短,但因为直径选的非常小,也算是细长梁了,所以必须考虑弯曲应力。

网友:
估计你是两个个点的跨距选大了吧。如果销轴和孔都加工,并且接触面也加工,跨距选小点。另外要是用的场合比较重要,轴的材料搞好点材料不同 屈服可从300-1000MPA不等

网友:
如果没有足够的空间让销钉弯曲, 那它又如何会因为弯曲应力而受到破坏呢?

网友(点评):
楼主提供的示意图, 确实是典型的销钉结构. 非典的只能另当别论了.

网友:
校核剪切强度还是校核弯曲强度主要看哪个环节薄弱,零部件在实际使用中一般受力不单一,这就需要校核多个对象,但有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对于有经验的人来说,主需要校核最薄弱的环节即可,对于没经验的人来说,最好分别一一校核,然后比较一下,最后得出结论。

网友:
要看具体的载荷类型,载荷水平,是不是交变载荷。
销钉表面有没有做表面淬火。
是单纯的连接作用,还是转动副,是单铰点,还是复合铰点。是两端支撑还是悬臂支撑。
销钉长度,被连接件的宽度比等,都有可能影响破坏形式。
如果里面是滑动轴承,需要脂润滑,销钉和套之间一般是间隙配合,销钉是有足够的弯曲变形空间的。
臂架类的销轴结构常见的破坏形式是弯曲断裂。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9362
供参考

网友(2017-07-05):
看机械设计手册,有详细计算公式,有考虑到弯矩,t越大弯矩越大,一般弯曲应力都大于剪切应力的

网友:
强度校核是校核相对容易发生问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