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6061和不锈钢可以焊接吗?焊接工艺如何?

楼主(2014-09-24):
遇到一份图纸,要求铝6061和304不锈钢焊接,这两件可以焊接吗?具体的焊接工艺如何?
期待解惑

网友:
比较难焊接,但是最好找一个中间过渡金属

网友:
LZ 提的问题很不错.
以色列 V. Shribman 于2008年发表 Magnetic Pulse Welding for Dissimilar and Similar Materials;
哈工大于2011年发表了6061铝合金与304不锈钢管磁脉冲连接实验研究.

网友:
6061-T6的铝和铝用氩弧焊接,铝和不锈钢如果是板结构的话,考虑铆钉。

网友:
焊是可以焊,问题是要做到什么份上,要求高的话还是过渡一下好,用电子束或者真空钎焊。

网友:
大侠,推荐采用过度金属焊接。

网友:
保护气钎焊过,不过强度不是很高,但当时是满足需要了

网友(2016-06-21):
个人觉得最好不要直接焊,没有什么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