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菱形油槽的刀具该怎么选用?修磨!

楼主(2014-09-24):
各位大师,本人在加工菱形油槽遇到一个刀具问题,加工的产品表面不够光洁,也不耐用,求解!谢谢!

网友A:
后角很大

网友B:
比较感兴趣这是个什么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角很大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感兴趣这是个什么工件

铜件!

网友C:
看起来是刀片后刀面干涉了啊!查看一下你刀具的后角是几度?
油槽的螺旋角为a,油槽倒程为p,则:tan(a)=p/(pi*D)
如果这个a小于后角则没问题,否则就磨掉一些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是刀片后刀面干涉了啊!查看一下你刀具的后角是几度?
油槽的螺旋角为a,油槽倒程为p,则:tan(a)=p ...

能画个实样图看看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