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尺寸链

楼主(2014-09-24):
       前段时间看过关于怎嘛标注形位公差的帖子(如下图,是依次标注每一个呢?还是别的标注方法),对近又想起来了。不过具体怎么标注只有模糊的记忆了,而我又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那个帖子。 有知道的能发下链接吗。或者说说大侠们对这种标注的看法。

网友A:
搜索啊,标题里有哪个关键字。

网友B:
前几天还看了呢,1如何标注不仅是看此零件更重要的是看与之配合的其它零件。2 基准有设计基准,工艺基准,测量基准之分。
3 不能因为车间为了划线方便就由着车间的性子来标注尺寸

网友:
這種,選定基準,標注位置度。。。
不然,像圖示標注的話,累積公差會比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啊,标题里有哪个关键字。

额 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还看了呢,1如何标注不仅是看此零件更重要的是看与之配合的其它零件。2 基准有设计基准,工艺基准,测 ...

看与之配合的其他零件。。哈哈

网友(点评):
天花板大侠已经说的够细了,你要理解了什么是设计基准,什么是工艺基准,你就不会问这问题了

网友:
用位置度 你得好好学习位置度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与之配合的其他零件。。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与之配合的其他零件。。哈哈

继续学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