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自制多孔钻可以同时钻4个孔

楼主(2014-09-24):
本人想自制多孔钻可以同时钻4个孔,网上卖的是齿轮传动 ,可以用链条传动吗?

网友:
建议楼主先将机构画出来,再回头来讨论这个题。

网友:
我们这车间用的多孔钻床都是 齿轮传动,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加工件更换分配齿轮箱。链条传动本身因链轮的多边形效应导致传动不精确且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匀速运动,而且受力状况不如齿轮传动,另外齿轮传动结构紧凑。

网友:
有成熟的产品为什么要自己做?

网友:
这东西很成熟了吧  市场上很多了

网友:
还是齿轮传动好点,结构紧凑,传递的力矩与速度都均匀一些,加工出来的东西自然也好点

网友(2021-01-26):
干嘛要自己做,多轴器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