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忙着设计一个液压系统,请教

楼主(2014-09-24):
       我最近忙着设计一个液压系统,两支油缸同步驱动,液压系统参数:N=243KW, W.P= 250 bar,T.P= 320 bar,Q=640LPM @1600RPM,带蓄能器,具体参数设计在附图。

        液压站采用上置卧式:泵装置卧式安装在油箱盖板上,主要用于变量泵系统,以便于流量调节。对于液压站的动力我有两种打算:(备注:设备吊耳在中部,吊具是活动式,可拆装,液压站的安装维修舱门是开一个大的,然后在大舱盖上面再一边开一个小舱盖,吊具横跨大舱盖。)

       第一、采用一台243KW直流电机,带K5V160变量泵。优点:是结构简单,部件少,尽可能减少故障发生,缺点:价格高、对机械重心不好控制,设备舱内不好维修吊装,另外电机体积我还没有查说明书,还不知道能否放得下,倘若放得下,则下方液压油箱的油量是否足够,这些我都还没来得及计算,应该是能放得下的。

      第二、2台120KW直流电机分别带两个小泵。优点:重心可控,体积小。能再设备内部形成对称安置,只需在设备顶部两边开设两个舱盖就可以进行维修,吊装电机。缺点:液压站部件增多,故障率相对也就容易多。

大家能否给点意见。

       我是液压菜鸟,如果哪位大侠能提供一个类似的压力和流量的液压站和阀组资料就最好了,三维图最好,我直接能放置进去。

补充内容 (2014-9-25 08:13):
电机转速应该是1470,不知道怎么重新编辑,非常抱歉!

网友:
大侠,谁给的参数?有瑕疵。Q=640LPM @1600RPM,电机没有1600转的,应该是1500RPM。
通常用两台泵好些,一台有故障时另一台能有个应急动作缓冲,避免直接停机导致危险。
电机用交流的更省钱,不需要直流的。电机功率最好重新复核一下,通常电机功率比泵功率大10%左右,你现在的电机功率余量不够。

网友(点评):
力士乐液压综合实验台出售 1.维修简易型,可以测试 开式泵(负载敏感泵)/闭式泵排量到180, 马达排量到1600,M4多路阀 2.主机工厂测试专用高精度型,在1的基础上可以测500的泵,10000以上的马达 包含电控

网友(点评):
对不起,写错了,应该是1470

网友(点评):
电机功率比泵功率大10%左右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平常,我都是用柴油机,系统总功率大20—30%,但是柴油机与液压泵之间一直都是相匹配的的,没相差多少。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收益颇丰!

网友:
标记下,在学习液压中

网友(点评):
学海无涯啊!

网友:
我是菜鸟,学习了
其实你们可以把液压系统外包给我们做,给你一个实惠价格

网友(点评):
这个我说了不算数啊!

网友(点评):
作为一个研发型的企业或者说研发者,我觉得每遇到问题就直接外包给供应商去研发,不是一件好事!

网友:
建议用方案二。

网友(点评):
能否谈谈你的见解?谢谢!

楼主:
      没人天生就是天才,想要成才就必须得经历一个累积的过程,我所在的公司本身就是以船舶液压机电起家的,我在这里是负责除液压电气以外的一切设计监造,只是老板不肯让我接触液压,而我又必须让自己得到更全面的发展,才开始这个系统的研发。

楼主:
建议采用两台电机泵的方案,单台电机功率过大,启动电流太大对电网的要求高。维修成本也会增加,比如电机或泵坏的话,就是整台换。
这是另外一位朋友给我的意见。

网友:
计算油缸速度的时候为什么要两个腔的流量相减,难道是油缸两边都在进油吗?差动连接的速度计算不是流量除以左右两腔面积差吗?

网友:
只有这些?还需要看实际的空间、动力、工作要求。

楼主:
原理图还在完善中

网友:
请教楼主单位名称,先了解下船舶行业的企业,谢谢

网友(点评):
江门钜航船舶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你的计算软件么,非常感谢,360519802@qq.com

网友(点评):
百度文库里面有,但是他们都说是错误的。

楼主(2014-10-27):
为了解决技术上的困惑,特地去了宁波上海和无锡,参观学习同行的设计理念。
刚刚回到广东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