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一样的锻件断续切削刀具磨损快怎么办呀,刀具工件图片已上传

楼主(2014-09-24):
齿轮一样的锻件断续切削刀具磨损快怎么办呀,工件直径53左右,端面粗加工1.5MM一刀总共要切5刀,现在S1300 F0.33粗加工刀具磨损快,慢了不行时间就长了客户不接受,

补充内容 (2014-9-25 08:00):
锻件,SCR420H

补充内容 (2014-9-25 08:00):
转速,进给多少合适呀   一刀多少合适

网友A:
什么材料?

网友:
这个没有办法一般是速度慢点到慢点经刀两多点。换三角刀片。

网友:
材料?如果是我就用W型。

网友:
W厚点断续切削刀片,有专门的,或者自己磨刀片,也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

锻件,材料SCR420H  转速,进给多少合适呀   一刀多少合适

网友:
粗车用手磨硬质合金刀具YS8,YW,YG8等刀具都可以,转速相对慢;精车用数控刀具

网友:
严重断续加工,建议选刀时考虑以下因素:
采用韧性更好的刀具材料(例如高速钢韧性由于硬质合金,硬质合金牌号数字大的韧性更好35-25-15-05,05最硬最耐磨但是最脆易崩),
同时要采用更坚固的刀片形状(依次S-C-W-T-D-V),本案例加工外圆和端面,建议采用80°尖叫的菱形刀片(C型)
切削刃口安全性最好的槽型,例如用更大的刀尖圆角,粗加工槽型
切削参数的话:
线速度要低,很难具体给出一个值,案例中只提到是锻件,一般强度比较高,但是硬度未知。不同的厂家提供的刀具加工同一种材料的推荐切削速度有时也相差挺大的。
这种尺寸的锻件余量一般不大,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一刀,最多两刀。

网友B:
抱歉刚才没有看清楚题目。
如果是大批量生产我的建议是:
端面加工用CNMG120412粗加工槽型P35材质的刀片,是用100°钝刀尖加工端面,用80°刀尖加工外圆,严重断续加工,干切不加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刚才没有看清楚题目。
如果是大批量生产我的建议是:
端面加工用CNMG120412粗加工槽型P35材质的刀片, ...

毛坯余量有7-8MM一刀要多少合适呢,S和F分别要给多少合适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毛坯余量有7-8MM一刀要多少合适呢,S和F分别要给多少合适呢

先试试:切深不超过2.5,进给0.4,线速度120m

楼主(2014-11-28):
引用 网友B:
先试试:切深不超过2.5,进给0.4,线速度120m

我现在切深1.2是不是少了一点呢

网友C:
材料不硬的话用vp15tf材质的刀片,韧性比较好,刀片型号就和你用的一样,不过是用钝角刀尖来加工,不要用锐角刀尖。锐角刀尖断续切削很不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料不硬的话用vp15tf材质的刀片,韧性比较好,刀片型号就和你用的一样,不过是用钝角刀尖来加工,不要用锐 ...

请问你的切削量给多少呢,转速和进给分别给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切削量给多少呢,转速和进给分别给多少

90米每分钟,0.26每转

网友D:
建议切削液的选用也很重要,建议选用乳化液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切削液的选用也很重要,建议选用乳化液试试

严重断续车削慎用切削液,刃尖忽冷忽热更容易崩。

网友:
换成45°的刀具,抗冲击会好很多,寿命也会好很多

网友:
你这个零件是哪家的?我原来的公司也生产这种零件,但是热前厚度外径尺寸加工到位,切削余量不大,然后再铣球道,热后还要硬铣球道,你这个工艺上是否需要重新考虑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