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架设置

楼主(2014-09-24):
    想请教一下

沈阳CAK6150数控车床,系统是大连大森R2J50L,刀架还没锁紧就开始加工,是哪个参数设置一下。同时买的另外一台刀架没锁紧就不会加工,这样安全一点。

网友:
这个,把参数里换刀的反转延时适当延长试试,也不要延长太多,不然堵转时间太长容易烧电机

楼主:
应该是刀架锁紧到位后才能加工,可是还没到位就开始加工。

网友:
刀架锁紧检测开关是否有误?一般设计人员是不会这样处理刀架动作的,即便是业余些的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