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差问题

楼主(2014-09-24):
  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公差问题。
我让供应商供应了一批无缝管 要求每根长度1100,但送过来的货实际长度为1104,因长了4mm不能使用,所以要求退货。当时有图纸给他只是上面没有标公差。
让供应商退货是否符合情理? 在没有标准公差的情况下按照什么标准公差来做?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没有标注的尺寸就是自由公差,国家是有规定的:  GB/T 1840--2000规定了未注出公差的线型和角度尺寸的一般公差等级和极限偏差数值。适用于金属切削加工的尺寸,也适用于一般的冲压加工的尺寸。非金属材料和其他工艺方法加工的尺寸可参照采用。
表1  线性尺寸的极限偏差数值  公差等级 尺寸分段
 0.5~3 >3~6 >6~30 >30~120 >120~400 >400~1000 >1000~2000 >2000~4000
 f(精密级) ±0.05 ±0.05 ±0.1 ±0.15 ±0.2 ±0.3 ±0.5 -
m(中等级) ±0.1 ±0.1 ±0.2 ±0.3 ±0.5 ±0.8 ±1.2 ±2
c(粗糙级) ±0.2 ±0.3 ±0.5 ±0.8 ±1.2 ±2 ±3 ±4
 v(最粗级) - ±0.5 ±1 ±1.5 ±2.5 ±4 ±6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