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自动检测机构

楼主(2014-09-24):
公司推行了自动化,在原有的车床上安装了机械手,由于现在是一人多机操作,少了检测产品的时间,所以质量日以下滑,让人很头疼。看过一些自动量仪由于成本高,探头使用寿命比较短,所以想请教各位大侠们有没有经济实用一点的自动检测方法。主要是检测内孔,孔的规格从19.4mm——23mm等不同规格,孔长9mm——13mm等规格。孔的公差基本全是0.021mm。有这方面资源的请联系我,谢谢。

网友:
能不能有图纸,类似轴承的检测设备行么,还有你能承受的加工

网友:
一般用接触式测头或工业摄像机,可以反馈合格与否的结果,更进一步是否需要将反馈结果提供给机床,这与机床系统型号相关

网友:
通止规没想到吗?

网友:
车床2丝的公差,批量生产,对设备本身就是一个考验。
首先你设备本身就要好,误差的主要来源是刀具磨损。
在此前提下,通常的做法是用线下自动检测,自动修改刀补来保证稳定性。
检测设备可以用国产的,比如中原的就可以,有预算就找东京精密或马波斯。
总之,设备的稳定性是基础。不稳定,白搭了。

网友:
可以尝试气动量仪

网友:
气动测量或视觉检测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哪里?

重庆

网友(2016-01-04):
可以采用我们的测量方法,塞规式测头+传感器,可将数据传输直接存入EXCEL表格

网友:
提高产品质量最好从提高工序本身能力方面考虑,紧靠事后检验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