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公差问题

楼主(2014-09-24):
  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公差问题。
我让供应商供应了一批无缝管 要求每根割成长度为1100,但送过来的货实际长度为1104,因长了4mm不能使用,所以要求退货。当时有图纸给他只是上面没有标公差。
让供应商退货是否符合情理? 在没有标准公差的情况下按照什么标准公差来做?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不标公差这不坑人嘛!

网友:
可以认为是合格。。。

网友:
自己不上公差能怪别人吗??

网友A:
请问你要求的公差是多少  正负0.01?   正负0.1?  不要笑掉牙了
未注公差参照 GB/T1804
可以认为是合格的

网友:
这个是你的问题,自己再加工一下吧,又不是短了不能用!

网友:
看你跟客户是签的加工合同还是毛坯供应合同了,如果是加工合同倒可以根据机械切削加工未注公差来跟他扯扯

网友:
长了还能想办法加工下。供应商已经够良心了,要是给你弄短个4毫米,哭都没地方了。

网友:
   长了还好啊   短路 你就等着哭吧

网友:
我认为合格,你可以去查下气割余量表;要是要求高的话你要标公差,他们就不会用气割割,或者割了之后会帮你加工一下

网友:
下料又不是制作,这个供应商挺用心的,都给你长了4mm,已经很不错了,下料给你短4mm,那你就苦吧

网友:
未注公差等级是否标出?没有标的话别怪人家按最大尺寸公差给你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要求的公差是多少  正负0.01?   正负0.1?  不要笑掉牙了
未注公差参照 GB/T1804
可以认为是合格 ...

1184是形位公差。1804才是尺寸公差

网友:
如果不能退货就只能自己割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