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你自己了解百分之多少

楼主(2014-09-24):
1.        钢的密度是多少
2.        钢的弹性模量是多少
3.        钢的泊松比是多少
4.        钢对钢的摩擦系数
5.        摩擦力等于什么
6.        钢和铁以含碳量多少为区分标准
7.        塑性材料和脆性材料以延伸率多少为区分标准
8.        1bar=多少个大气压=多少MPa
9.        1MPa=多少PSI
10.        1英寸=多少mm
11.        1马力=多少w
12.        Rpm代表什么意思
13.        全螺纹螺栓标准是什么
14.        普通螺母标准是什么
15.        普通平垫圈标准是什么
16.        弹簧垫圈标准是什么
17.        转速扭矩和功率的关系
18.        直线运动的功率,力和速度什么关系
19.        圆柱直齿轮分度圆直径,模数,齿数的关系
20.        什么叫优先数系列,什么作用
21.        常用材料——Q345,Q235,Q390,Q460,20,45,40Cr,20CrMnTi,12CrMoV,TC4,304不锈钢,6061铝合金,27SiMn,35CrMo,42CrMo,ZG310-570,TMC尼龙,铜,HT200是否知道这些材料的含义
22.        液压泵和马达——流量,排量,转速之间的关系
23.        知道各个部件重心坐标如何求整体重心坐标
24.        一般塑性材料安全系数多少,脆性材料安全系数多少
25.        圆柱直齿轮不发生根切的条件——齿数大于多少齿
26.        螺栓8.8级代表什么意思
27.        高强度螺栓是否可以与弹簧垫圈一起使用
28.        结构设计等强度原理是什么
29.        受拉的螺栓旋入深度一般不小于多少个个螺距
30.        一般螺栓要高出螺母多少个螺距
31.        什么叫粗牙螺纹和细牙螺纹
32.        比功率什么意思
33.        什么叫减速比
34.        平常说的几级电机,那个级是什么意思
35.        机械制图基准字母里不允许出现哪些字母
36.        表面粗糙度和公差值的关系
37.        工艺等价原则是什么
38.        表面防锈处理有哪些
39.        螺栓的防锈处理有哪些
40.        什么叫应力
41.        什么叫压杆稳定性计算
42.        什么叫材料的中性层
43.        什么叫抗弯截面系数和抗扭截面系数
44.        知道扭矩如何出算轴的直径
45.        什么叫悬臂梁,简支梁,外伸梁
46.        焊缝大小如何选取
47.        焊接接头有哪几种
48.        是否知道焊接符号如何标注
49.        知道双向液压锁是个什么元件不
50.        四大传动方式都是啥
51.        能说出具体的产品设计思路和流程不
52.        什么叫做齿轮变位
53.        什么叫做强度和刚度
54.        什么叫自锁
55.        是否会计算平面自由度和空间自由度
56.        如何计算原动机功率
57.        什么叫做稳定角
58.        什么叫做黄金分割
59.        一张部件图如何标注,分为几个部分标注
60.        溢流阀的作用
61.        什么叫调质处理
62.        退刀槽尺寸如何表示
63.        什么叫应力集中
64.        什么叫做三心定理
65.        滑阀的中位机能是什么意思
66.        说出你知道的标准件类型
67.        做产品时是否有成本意识
68.        是否知道底图和蓝图的区别
69.        市面上常用的二维和三维制图软件都有哪些
70.        什么叫有限元分析
71.        你所知道的型材都有哪些
72.        钻孔的粗糙度是多少
73.        黄油嘴的学名叫什么
74.        1丝等于多少毫米
75.        什么叫关节轴承
76.        什么叫做阿基米德螺旋线
77.        什么叫材料的堆积密度
78.        六个基本视图都哪些,摆放位置都在哪
79.        图上没标公差值的是否表示没有公差
80.        什么叫焊后加工
81.        什么叫尺寸链的增环和减环
82.        卡簧的学名叫什么
83.        45号钢代表什么意思,焊接性如何
84.        联轴器的作用
85.        什么叫做行星式减速机
86.        什么叫做高压共轨
87.        什么叫做发动机的速度特性
88.        什么叫做定位止口
89.        45°的倒角在图上如何表示
90.        图上EQS表示什么意思
91.        什么叫做理论正确尺寸
92.        什么叫做转轴,传动轴,芯轴
93.        什么叫做纯弯曲
94.        什么叫做容积效率
95.        什么叫做结构设计的自加强原则
96.        是否会计算整个机器工作时是否会倾翻
97.        将转动转化成直线运动有哪些方式
98.        力的三要素是什么
99.        牛顿三大定律是什么
100.        破坏总比建设容易是什么道理

网友:
看完这个泪牛满面啊,不要用的全还给书本了!

网友:
都是些最基本的知识点

网友:
只知道10个

网友:
不查资料勉强及格啊

网友(点评):
不查资料能及格的都是高手。

网友(点评):
考中级刚突击过

网友:
很多不懂啊

网友:
一半会,几个没接触过,剩下的要查资料

网友:
不常用的谁能记住啊,除非吃饱撑着,看这些消化。

网友:
"圆柱直齿轮不发生根切的条件——齿数大于多少齿"

应该是不小于吧?

网友(点评):
对于整数都一样,大于16齿。不过这题没汶前提,压力角20度,不变位的直齿轮

网友:
27.        高强度螺栓是否可以与弹簧垫圈一起使用
答:网络资料  弹簧垫圈无法解决高强度螺栓的松动

 高强度螺栓虽然强度等级非常高,但是也有一些缺点,在使用过程中我们常常会发现高强度螺栓总是出现松动,一旦出现松动就会对我们的设备造成危害,所以我们常常雇佣专职人员定期对设备上的高强度螺栓进行检查。但是时间一久就发现这也不是永久的方法,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就要对高强度螺栓做一下研究了。

        在”建设机械和设备高强度紧固件技术”这一标准中就对高强度螺栓松动问题有一个解决方案,文中说“当在使用八点八级别或者是九点八级别的高强度螺栓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使用弹簧垫圈来作为预防松动的组件的。如果是使用其他性能等级的螺栓,也是绝不允许采用弹簧垫圈防松的。那么我们建议采取下述防松方法:第一就是采用双螺母防松方法,二个螺母应该要相同才行”。一般的大六角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则是由一个螺栓加一个螺母和二个垫圈相互组成的,在安装的时候,高强度螺栓与螺母每一侧都配备一个垫圈,但是现在有很多安装单位却额外增加了一个弹簧垫圈。但是万万没想到,高强度螺栓是靠施加很大的预紧力而产生作用并且是通过连接件间的摩擦力来传递外力的,如果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加了弹簧垫圈,弹簧垫圈本身是不可能承受那么大的预紧力的,它会有被压碎的可能性发生。这样做的话不但起不到防松的作用,还反而会使高强度螺栓因为没有足够的预紧力而松动、连接失效,造成设备倒塌事故的发生。

        所以最终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采用弹簧垫圈来解决高强度螺栓的松动是一种错误的方法。

网友:
37.  工艺等价原则——孔、轴的加工难易程度相当。在基本尺寸等于或小于500 mm时,孔比轴要低一级;在基本尺寸大于500 mm时,孔、轴的公差等级相同。这一原则主要用于中高精度 (公差等级≤IT8) 的配合。

网友:
100.

酒与污水定律
  酒与污水定律是指,如果把一匙酒倒进一桶污水中,你得到的是一桶污水;如果把一匙污水倒进一桶酒中,你得到的还是一桶污水。几乎在任何组织里,都存在几个难弄的人物,他们存在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把事情搞糟。他们到处搬弄是非,传播流言、破坏组织内部的和谐。最糟糕的是,他们像果箱里的烂苹果,如果你不及时处理,它会迅速传染,把果箱里其它苹果也弄烂,"烂苹果"的可怕之处在于它那惊人的破坏力。一个正直能干的人进入一个混乱的部门可能会被吞没,而一个人无德无才者能很快将一个高效的部门变成一盘散沙。组织系统往往是脆弱的,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妥协和容忍的基础上的,它很容易被侵害、被毒化。破坏者能力非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破坏总比建设容易。一个能工巧匠花费时日精心制作的陶瓷器,一头驴子一秒钟就能毁坏掉。如果拥有再多的能工巧匠,也不会有多少像样的工作成果。如果你的组织里有这样的一头驴子,你应该马上把它清除掉;如果你无力这样做,你就应该把它拴起来。

网友:
94.容积效率,是指液压泵的实际输出流量与理论输出流量之比或液压马达的理论输入流量与实际输入流量之比

网友:
77.  堆积密度是把粉尘或者粉料自由填充于某一容器中,在刚填充完成后所测得的单位体积质量。

网友:
50.
四大类传动方式
机械、电气、液压和气压

网友:
惭愧,只能答出26个。。。

网友:
知道60个,楼主都知道吗?

网友:
能否给完整答案

网友(2014-12-19):
还给老师了

网友:
谁能给个完整答案!

网友A:
看完好受打击

网友:
不查资料的话不及格

网友(2015-01-22):
以下内容均为百度、查手册和查阅大学教材,如有错误,请大家指出来。余下的明天再更新
1     钢的密度是多少
答:7.85x10³kg/m³
2.    钢的弹性模量是多少
      答:206(合金钢)
3.    钢的泊松比是多少
答:0.3
4.        钢对钢的摩擦系数
答:0.15(无润滑) 0.1-0.12(有润滑)
5.        摩擦力等于什么#
答:F=μmg
6.        钢和铁以含碳量多少为区分标准
答:含碳量在2%以下的铁碳合金是钢,含碳量在2%以上的则称之为铁。
7.        塑性材料和脆性材料以延伸率多少为区分标准
答:5%
8.        1bar=多少个大气压=多少MPa+答
答:0.1Mpa
9.        1MPa=多少PSI6
答:145
10.        1英寸=多少mm'
答:2.54
11.        1马力=多少w4
答:735.499(米制马力)745.700(英制马力)
12.        Rpm代表什么意思
答:转每分 (也可能是螺纹)
13.        全螺纹螺栓标准是什么
答:GB/T 5781—2000 GB/T 5783—2000 GB/T 5786—2000
14.        普通螺母标准是什么
答:GB/T 5786—2000u
15.        普通平垫圈标准是什么-
答:GB/T 5786—2000
16.        弹簧垫圈标准是什么
答:GB/T 5786—2000
17.        转速扭矩和功率的关系
答:T{N.m}=9549P{kw}/n{r/min}
18.        直线运动的功率,力和速度什么关系
答: p=FV
19.        圆柱直齿轮分度圆直径,模数,齿数的关系2
答:d=mz
20.        什么叫优先数系列,什么作用
答:举例:R5系列 公比为5√10 即1.00 1.60 2.50 4.00 6.30 10.00 (具体含义自行百度);作用: 统一尺寸便于制造和互换。

21.        常用材料——Q345,Q235,Q390,Q460,20,45,40Cr,20CrMnTi,12CrMoV,TC4,304不锈钢,6061铝合金,27SiMn,35CrMo,42CrMo,ZG310-570,TMC尼龙,铜,HT200是否知道这些材料的含义  U4 W(
答:碳素结构钢:Q345,Q235,Q390,Q460其中数值表示屈服强度;
优质碳素结构钢:20,45 其中数值表示含碳量;
合金结构钢:40Cr,20CrMnTi,35CrMo,42CrMo其中数值表示含碳量;
合金工具钢:12CrMoV
钛合金:TC4;
304不锈钢 :其中数值为奥氏体标记;
6061铝合金;
27SiMn:无缝钢管;
ZG310-570:铸钢;
TMC尼龙:
铜:H62
HT200:灰铸铁,其中数值为抗拉强度;

22.        液压泵和马达——流量,排量,转速之间的关系
答:q=V*n
23.        知道各个部件重心坐标如何求整体重心坐标
答:根据物体形心坐标公式;图方便的话直接三维建模,软件自动生成。
24.        一般塑性材料安全系数多少,脆性材料安全系数多少
答:0.6-0.8;0.8-1.0
25.        圆柱直齿轮不发生根切的条件——齿数大于多少齿
答:用展成法加工α=20°ha*=1.0 Zmin≥17,其他参见《机械原理》齿轮部分

网友(2015-02-27):
会的没有几个,哎!

网友(2015-07-08):
这个。。。譬如1丝等于多少毫米之类,应该是行业口头用于吧,好多不会

网友:
好多不会!!!!

网友:
都是泪水啊,还望楼主给出答案啊

网友:
一个都不会,我是不是机械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好受打击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