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中心出水刀柄

楼主(2014-09-24):
请问老鸟中心出水刀柄ER夹头是如何保持密封性不漏水

图片是百度来的

图片是百度来的

网友A:
筒夹是中心出水专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筒夹是中心出水专用的。

不是普通的那种E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筒夹是中心出水专用的。

请问除了夹简是专用的,其他构件都跟常规的一样么?

网友:
那叫内冷

网友:
这种一般是在两个部件上做手脚,一个是夹套,一个是螺帽。夹套有的是把缝隙直接堵住,有的是缝隙的位置排列特殊,目的都是不让冷却液从缝隙流出;至于螺帽,会做成密封的,要加个密封圈。大多时候要保证内冷效果良好,都需要配合使用。

网友:
特制加长的螺帽,加一个密封垫圈在底部(夹头和螺帽间),垫圈孔直径跟钻头差不多,这样水就被垫圈挡住然后就从钻头的出水孔里头出来啦。

补充内容 (2014-9-28 08:29):
材质不是很重要,一般都是合金钢的,做个防锈处理就好了。外径和厚度做的稍微精确一点。

网友(点评):
开始有点明白了,另外想请问那个垫圈是什么材质?

网友:
内冷密封分为3种,一种专用筒夹第二种是密封螺帽但是这两种成本较高而且一个型号只能对一个尺寸的刀具密封,第三种是调整螺钉,是在刀柄的内部装一个螺钉,调整螺钉与刃具端面的倒角之间有橡胶密封,这种成本较低而且一个型号的调整螺钉能密封很大范围的刀具,目前应用的最广泛。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兄弟的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