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62w万能铣床的工作台能左右进给,但不能前 后 上 下进给,分析故障原因

楼主(2014-09-24):
北京62w万能铣床的工作台能左右进给,但不能前 后 上 下进给,分析故障原因??
估计是电器问题,怎么才能解决??本人是维修方面的菜鸟,各位大侠帮忙说的明白一点,谢谢

网友A:
这是电器和机械传动的综合故障,首先要将原理弄懂,先拆开方向手柄的盖,看看开关触点是否能随着手柄的扳动而触到,如能触到,还是不行,那就检查电磁离合器,一般传动部位不会有其它故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器和机械传动的综合故障,首先要将原理弄懂,先拆开方向手柄的盖,看看开关触点是否能随着手柄的扳动而触 ...

谢谢大侠了,机械传动没有故障,现在就是电器原因了?电磁离合器怎么检测哦,如果不是电磁离合器的原因,是其他电器原因,应该怎么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了,机械传动没有故障,现在就是电器原因了?电磁离合器怎么检测哦,如果不是电磁离合器的原因, ...

打开手柄盖 看触点是否能接触上 如果能接触上 看电磁阀能否随之离合 如果不离和就检查线路 如果能离合 在接触上之后机床是否自动跳闸 如果不跳闸就很可能是传动故障 我自己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