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架问题,这样的设计合理不?

楼主(2014-09-24):
引线箭头所示的貌似零力杆,个人认为只起到稳定架子的作用!为节省成本,把它取消可好?
还请各位大虾说说那根还有那些作用?这么设计合理不?

网友:
我见过的发动机机加行业全部是方钢,没有辅助支撑,你要计算受力

网友:
是不是零力杆看受力了,如果这个节点上有力就不是

再者,零力杆只是在全部铰接的理想状态下,同时力的方向严格限定下的理想状态,,取消了你就不怕偏离了理想状态结构散了

网友:
最近看结构力学,说桁架的受力是不承受弯矩,只有轴向力。
这东西不是看出来的,是计算出来的。老方法是节点法,新方法是有限元,要不楼主给个尺寸,大伙算算。
你这个桁架是不是只承受自身重力,没有其它外力呢

网友:
前几天刚看了一些资料,桁架设计一般采用三角形,你图里垂直的可以改变成三角形形式,具体要计算一下受力情况

网友:
理论上,竖直的三根都是零力杆吧。。。

网友:
把载荷标出来,再计算一下,这样谁都只能乱猜。

网友:
OK了,上面一定要做成平的么?平的力比较大,被竖直顶住那里力最大。   最中间那3跟不用也可以~

楼主:
就是想问如那个节点上有载荷,还算不算零力杆,否则到下面那个节点怎么算?

网友:
你都说了是桁架了,那就按照桁架的标准来计算。一根一根分析,写出内力,符合细长比。# W# ]* w5 i" I3 C: f
至于设计有没有问题,你得指出你这个是什么,用来干什么,多大载荷,在那里受载

网友:
要具体计算一下,是否是零力,根据节点的链接状态,可能不起传力作用,但在实际中对结构的稳定性作用比较大

网友:
本人的愚见:桁架结构一般应将所受的力和杆中心尽量靠近,使之不受或较小的弯矩和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