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鼻铣刀圆弧刃是怎样做出来的?

楼主(2014-09-25):
请教大侠,想知道这种带圆角的立铣刀的制造过程,是螺旋槽加工完后,以及前后刀面刃磨完后再磨的圆弧刃吗?这个时候刃磨的是那个位置?用的什么工具?

楼主:
还有个问题,哪有相关的书籍讲铣刀的详细几何组成的,不是仅仅是那种只讲几个角度的?

网友A:
记得是先成型再开槽,具体加工的尺寸看设计的要求

网友:
推荐《刀具设计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是先成型再开槽,具体加工的尺寸看设计的要求

你颠覆了我对这个刀制造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颠覆了我对这个刀制造的理解

清楚的话,给讲讲这种刀的制造过程。

网友:
用几轴联动的机床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