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曲轴,门型的,要在横的那个位置装个带座轴承,请教

楼主(2014-09-25):
我有一个曲轴,门型的,现在我要在横的那个位置装个带座轴承(轴承座要固定在另一个零件上),显然,轴承不能从端面插进去再转个弯。那么有没有一种轴承,可以打开,把轴包住再锁紧。如果没有这样的轴承,其他的可以让轴在里面自由旋转的零件也可以。

就是,图中圈起来的两个带座轴承,我要怎么安装上去。

网友:
加个好友给你资料,最好上个图凭空想象很难理解

网友:
把轴切断装轴承 轴再焊接,外球面有调心功能同轴度有点误差没关系

网友(点评):
轴跟轴对接怎么焊?两头车倒角? 怎么控制同轴度?

网友(点评):
两个轴车个台阶加螺纹,做个套拧上两个轴,当中点焊,外圈精磨

网友:
中间部位切开,然后加法兰或万向接连接。

网友A:
这种剖分式的直线轴承可以吗,如果你的曲轴可以有一段细轴,那就肯定可以。或者铣键槽,套轴套,加大一段轴径,然后套这种轴承。

实在不行买这种自润滑轴承剖开。外面加轴套,对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剖分式的直线轴承可以吗,如果你的曲轴可以有一段细轴,那就肯定可以。或者铣键槽,套轴套,加大一段轴 ...

人家是圆周运动

网友:
弯成2个90度的地方没有其他方式连接?省了弯曲的工序,估计制作也方便些。

网友:
LZ, 轴径?转速?载荷?
品丰的方案可以考虑,也可以考虑剖分的调心轴承。

网友B:
最好的方法应该是采用剖分式滑动轴承吧!

网友:
剖分轴承,或者大直径轴承,内面加推卸套。

网友:
楼上回答正确。。

网友:
中间杆是直的不要紧。但是与之相接的拐角处,采用轴孔配合,方便制作,也方便安装。另一个零件相当于只是一个90度拐弯。也可以全部做成装配连接。而不是弯曲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方法应该是采用剖分式滑动轴承吧!

我的轴直径10mm,好像剖分式轴承没这么小的

网友:
坐等高手解析。。。。。。。。。。。。。。。

网友(2015-01-29):
估计这轴承座得定做。

网友:
把曲轴断开,套上轴承和轴承座,车一个连接套,内径和曲轴外径一样,在套和轴上打两个销钉孔,销钉销上就行,

网友(2015-04-27):
剖分式轴承有,但是你这个尺寸得定制,用轴承来解决这个方案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