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圆圈 表面腐蚀处理 怎么做

楼主(2014-09-25):
如图所示 外径40 厚度10 材料45#  表面腐蚀处理   处理一个价格多少   一般什么类型的厂家能做,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谢谢。

网友:
非配合面可以喷砂喷丸,配合面车小了去镀铬吧。。。想自己处理经济的办法买点WD40除锈剂,一般锈迹可以去除,太深了不行

网友:
电镀或者silan都可以

网友(2015-06-26):
一楼正解

网友:
直接换一个新的不就好了,新的也值不了几块钱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