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荐一种十字滑台?有没有现成的卖?

楼主(2014-09-25):
现在需要一十字滑台,上下左右行程都是30mm,总行程60mm,
要求密封,在烟尘环境工作!前端负载约3Kg夹头,整个十字滑台要放进直径320的钢管里面,
在滑台上下左右运动的过程中不会碰到钢管!
按照我的图纸弄出来 要偏心安装,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不偏心安装?
或者是哪里可以买到成品?毕竟自己做的代价也不少!

网友A:
十字滑台已经是标准产品,只要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国产很多的。

网友:
可以去看看上银的产品HIWIN

网友:
行程,负载,大小都没问题,价位一般400元,不过没有密封,一般会有些间隙,受到侧向力会晃动,不过又不是防水,有什么关系

网友(点评):
他要的是熟字控制的,别说400元价位,翻一倍也拿不到这东西!

网友(点评):
上下运动的滑台对电机要求有刹车装置(抱闸),否则加上载荷,会自动滑下来的。

网友(点评):
4千 估计很难拿到

网友:
MISUMI、 YAMAHA  都有组件卖
http://cn.misumi-ec.com/vona2/mech/M0300000000/M0305000000/M0305010000/M0305010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滑台已经是标准产品,只要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国产很多的。

都太大啦  放进320的钢管里面有点困难啊

网友:
行程怎么还上下左右都有啊? 你要三维的? 但密封是大问题。一般都不带密封条件的。

网友(点评):
二维啊,他又不要前后

网友(点评):
不要前后,难道只要上下???

网友(点评):
试想负载在上端,螺纹(或丝杆)在负载正下方,下降的时候,螺纹往下松,靠负载自重就下来了,上升的时候往上顶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只要x-y行程的,你还得说清楚,载荷是多少? 安装偏心问题好解决,有块连接板就能调节好。

网友:
我公司就有这东西

网友B:
TGB、上银、米思米、PMI、雅马哈、THK都有成模组的 十字滑台 各种行程程的都有,你也可以直接登录他们的官网去下载资料 然后打电话向他们要3D图都可以的  。尤其是雅马哈的他们一般会提供的

网友:
上银KK模组就是现成的,最短行程是100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TGB、上银、米思米、PMI、雅马哈、THK都有成模组的 十字滑台 各种行程程的都有,你也可以直接登录他们的官网 ...

這些基本行程都大大的,30的行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TGB、上银、米思米、PMI、雅马哈、THK都有成模组的 十字滑台 各种行程程的都有,你也可以直接登录他们的官网 ...

你这个行程 都太大了啊
而且都没有密封的
没有办法放进直径320的管子里面

网友:
十字安装二个无杆气缸,就可以在烟尘环境工作。

网友:
你可以找SMC问问他们的小型电缸合适么

网友(2015-06-09):
自己设计自作也不难啊

网友:
联系我吧,我公司专业做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