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选机,大家看看结构怎么改一下

楼主(2014-09-25):
磁选机,没效果。求大神指教啊

楼主:
大家都看看结构怎么改一下

楼主:
这是内部结构图

楼主:
内部结构

网友:
玩选矿,不仅是设备那么简单,与选矿工艺有关,

磁铁矿,有一个嵌布粒度,有些可以‘两磨’,现在有些细粒度要三磨,或者四磨,阶段工艺有弱磁,强磁,

选定一个工艺都要一年,不是随便改个槽子口那么简单,谈一个礼拜工艺参数,给你一提包那么多银子,不是随手改个磁选机的问题,

网友(点评):
毫无夸张地讲, 这一评论非常到位 !

网友(点评):
就个人的看法而言, 这一评论有切中社区内流行思潮之时弊之效.

网友(点评):
借8爷的楼,鄙视一下隆基,O(∩_∩)O哈哈哈~

网友(点评):
东海大虾不错,玩什么的,我一眼就看得出来,哈哈

网友A:
你这结构有问题,不知道你选的什么矿,磁滚筒上缺挡圈,磁系角度也不对,分流槽那也有问题

网友(点评):
没有磨矿到一定粒度,根本就选不出来,并且,磁选也不是万能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结构有问题,不知道你选的什么矿,磁滚筒上缺挡圈,磁系角度也不对,分流槽那也有问题

主要是砂处理生产线,铸造用砂,将型砂里面的铁豆选出,型砂做循环使用

网友B:
楼主不一定是选矿的啊,我们也用这样类似的磁选。首选楼主进料口要改一下,这样会导致进料堆积厚形成效果差。其次转速尽量要低,要根据磁选粒度的大小。再次磁辊上的磁极要交替安置,形成磁力的闭合。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一定是选矿的啊,我们也用这样类似的磁选。首选楼主进料口要改一下,这样会导致进料堆积厚形成效果差 ...

能指点一下,怎么改吗

网友:
如果是型砂除铁的话,使用铁氧体磁块即可,给你个图纸作为参考

网友:
非的用磁选机吗 在砂输运带上装个磁铁或带式吸铁器 效果也可以

网友:
这东西用在哪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看看结构怎么改一下

内部结构看不见,搬把干什么用的,能不能放到非传动侧

网友(2017-07-21):
搬把调整磁偏角用的,入料板调整,磁场光有强度没有深度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