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材卷圆加工,哪位做这个?急

楼主(2014-09-25):
工件如图,年需求量2-3万件,现在需要外包加工,要求用3mm厚A3板成型后卷弯,侧边不可以起皱,圆度在公差之内。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一般卷圆机是单段卷圆,然后截断至尺寸,由于两端直边的原因,料废比较严重,而且圆度也难以保证。另外一点是该工件需要拼装成一个整圆,以半径1000为例,由4个工件拼成一直径2000的圆,除了需要圆度在公差之内外,还要接缝的地方不能有干涉和缝隙过大的问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可以加工此产品的,在线急等!

网友A:
无锡有一家可以做的,具体名称忘了,我得打听一下。
那家实力挺不错的,自创一种工艺,效率是美法设备的10倍。
你查一下 “无锡 求实”
事成之后记得找机会请我吃饭,嘿嘿

网友(点评):
我也去搜一下。。。。看看人家的自创工艺

网友(点评):
此“civiling”非彼“civiling”~

网友(点评):
大小号,大好务虚,小号谈技术,看样子我还是务虚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锡有一家可以做的,具体名称忘了,我得打听一下。
那家实力挺不错的,自创一种工艺,效率是美法设备的10 ...

麻烦你帮我问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你帮我问下,谢谢

或者你查查瑞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锡有一家可以做的,具体名称忘了,我得打听一下。
那家实力挺不错的,自创一种工艺,效率是美法设备的10 ...

每次看到大侠的ID
总会把“1204” 看成 “102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你查查瑞利

瑞利是哪里的,最好是江浙沪一带的加工商

网友(点评):
那你就找无锡求实

网友C:
是需要滚圆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需要滚圆设备吗

不要设备,我是找外包加工商

网友D:
我是做这种加工的,广东省揭阳市的,会不会太远了????
  我先研究一下,你要求的精度多高呀?还有你描述的不够清楚哦。。。。呵呵,不

网友(点评):
不知道能不能做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做这种加工的,广东省揭阳市的,会不会太远了????
  我先研究一下,你要求的精度多高呀?还有你描 ...

尺寸公差图纸上有,看起来要求不高,但做到就不容易,难点是拼成整圆后,接缝不能大于0.5mm,所以在截断上要下点工夫,另外,成型上建议是用冷弯成型加卷圆做成一体机,最好是能将截断也整合进去(这点估计难度有点大),原材料最好在钢厂定做带钢,这样才能降低成本。不知你能做否?

网友(点评):
接缝不能大于0.5mm你干脆就跟我说不能有缝不就得了.....要求这么高,这个做不了..... 数量有那么多,个人建议用模具压吧.... 卷的是无法保证这精度的, 另一方面用模具压,需要切掉的直边就少.

网友(点评):
接缝精度那么高, 也只能用线切割,为了保证精度,还得专门做个工装

网友(点评):
接缝可以这么去理解,因为圆度上可以误+-2mm,那么首先保证卷圆的尺寸精度,然后截断时用工装保证两条切边的角度和弦长,就可以解决问题,现在试样用的是线割方法,可以保证,但效率太低,可以考虑用错位切代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瑞利是哪里的,最好是江浙沪一带的加工商

那你就找无锡求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找无锡求实

谢谢提供信息。无锡求实我找了,是不是无锡求实冷弯机械设备?因为看不到产品信息,好像是做冷弯设备的,今天太晚了,准备明天打个电话问问看。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直接用模具加工呢?

楼主:
因为有三个品种,得开三个模具,而且用模具加工一次成型的话,效果应该不理想的。另外还有一个配套的类似工件,不过没有要求的,用冷 弯成型可一台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