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垃圾桶时,用旋转凸台的命令旋转出来的是封闭的图形怎么办?

楼主(2014-09-25):
画垃圾桶时,用旋转凸台的命令旋转出来的是封闭的图形怎么办?

谢谢。

网友A:
给个图吧 这样好理解

网友B:
你干嘛要封闭旋转,开口旋转就可以了。

楼主:
在旋转凸台中要封闭的才能旋转出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图吧 这样好理解

谢谢你了哈!知道该怎么做了!我用抽壳的命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干嘛要封闭旋转,开口旋转就可以了。

旋转凸台不是要封闭的才能旋转出来吗?

网友:
曲线就可以开口旋转,实体的话转了后再抽空去低也可以。

网友:
旋转应该可以画出来的,估计是哪个选项没选对

网友:
抽壳就行了 吧

网友C:
直接薄壁不久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薄壁不久行了

侧面还得打一序列的孔然后圆周陈列,可是我怎么也陈列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簿壁弄的孔不能阵列。求解?

网友:
草绘的不好

网友:
再抽壳一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