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 CAD 图层问题

楼主(2014-09-25):
AUTO CAD 中建好图层1,图层2,图层3;  画一条直线,选中直线后,如何设置按键盘1  回车就是图层1,按键盘2  回车就是图层2,
按键盘3  回车就是图层3

网友:
这算经验介绍吗

网友:
百度一下

网友:
具体不知道怎么设置,但是用快件键ma(复制粘贴选中对象的属性)一样好用,或者装上天河,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原装的CAD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必须要装插件

网友: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直接点快捷键也挺快的。

网友:
对于mechanical来说不用操心这个东西

网友:
看看快捷键设置里面有没有

网友:
是的,我也一直在找这种功能:在CAD作装配图中,将一个零件的三视图放在一个图层,将第二个零件的三视图放在另一个图层中,每个零件三视图放在第个图层中。按快捷键1,选一个零件,就仅显视此零件三个视图,其它自动隐藏。再按快捷键2,又全部恢复。
*LAYISO ;隐藏或锁定除选定对象所在图层外的所有图层。 *LAYOFF ;关闭选定对象所在的图层。上述中的1与2为人为设置的快捷键,设置方式就是命令的简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