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产CY-e6150数控车床,X轴定不住刀。请教

楼主(2014-09-25):
云南产CY-e6150数控车床,X轴定不住刀。加工工件时大概加工60多个出现一次,尺寸减.大概减20多丝,修改刀补后就没事了,再加工60多件后又会出现

楼主:
数控的系统是广数980TDb

网友A:
X丝杆的两端有2个轴承,不好用了,换了吧,这个要点技术的,自己没把握找别人换吧,我以前就把丝杆搞报废掉,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X丝杆的两端有2个轴承,不好用了,换了吧,这个要点技术的,自己没把握找别人换吧,我以前就把丝杆搞报废掉 ...

哦,好的。谢谢。。不过这个就一把刀是这样,其余的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好的。谢谢。。不过这个就一把刀是这样,其余的不是

那就在刀上找问题,不是机床的问题,没压紧,如果是机夹刀,估计是压板什么的问题,机床问题一跑,全部跑的,还有个可能,刀架问题,这个可能性小些

网友B:
这是什么问题呀,这是提醒你该换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在刀上找问题,不是机床的问题,没压紧,如果是机夹刀,估计是压板什么的问题,机床问题一跑,全部跑 ...

是用的机夹刀,可是重新压刀后还是这样。以前出现过这个问题,换了块主板后就没事了,现在我把别的同样型号的设备上的主板换过来后,。就是不管。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问题呀,这是提醒你该换刀了。

晕,。换新刀后也是这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