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开机报警,在线等

楼主(2014-09-25):
每天上班开机,提示plc报警 主轴非正常停止。但关了 ,过一小会儿在开机就不会 。是广州数控980td.求高手" q5 F/ W, M6 x: ]

楼主:
是什么原因啊 ,怎么还没大神帮忙下

网友:
每次开机都这样吗,是不是后面主轴停止的接触器有问题了

楼主:
早上上班开机 下午上班开机都会 ,工作的时候,关了,过一小会儿在开机不会报警,关机我只关机台和机台后面的开关,没关电源总开关,不知道和这有没有关系

网友(2014-11-21):
变频器报警,主轴刹车时间过短或刹车电阻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