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油箱,讨论

楼主(2014-09-25):
这个论坛怎么都没有人提圆形油箱的。
我做的设备有很多厂家使用的是圆形油箱。
大家来说说圆形油箱与方形的差别和优劣势

网友:
圆筒形油箱多为行走式工程机械油箱,其方形也不少,优点;在有限的空间安装,缺点;易搅拌,与其它物质混掺在一起。

网友:
圆形油箱,上下表面能装接头,仪表什么的,侧面不太好装。方形油箱装油多,位置容易放。
矩形油箱制造容易,箱上易于安放各种器件,所以被广泛采用;圆罐形油箱强度高,重量轻,易于清扫,但制造较难,占地空间较大,在大型冶金设备中经常采用。

网友:
实际中还是矩形的使用较多

网友:
圆形油箱见的不多,但是还是有它的优点,由于结构的原因,它的板厚可以比方形的薄,工艺性较好,其他的就不是的还有什么有点,不过劣势也不少,几乎很少看到有清洗口的,从而液压清洁度控制困难,对板材要求和焊接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