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窗的传动机构应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4-09-25):
请问:智能窗的传动机构应该如何选择,可不可以自己用零件组装起来的?如何可以的话,有流程书或者指导说明书可以看吗?

网友:
步进+同步带吧

网友:
可以参考电动车门,像别克GL8那种,还有就是类似地铁屏蔽门,用直线电机,当然成本很高,这就是为什么地铁屏蔽门一招标就是上亿。。。。以上两种用于平开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