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运行一段时间后线规的螺丝松动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9-25):
动力 :  步进电机
传动机构: 中间为同步带、两侧为线规
运行模式: 同步带带动5公斤的工件需频繁来回运动,行程为1300mm。
问题:运行一段时间后线规上的螺丝松动。
请各个帮忙查找一下原因

网友:
线规?直线导轨?
结构图、照片截图发上来

网友:
螺丝松动?

要说明螺丝级数。

网友:
无图无真相。
螺丝松动,可以通过一些防松办法避免。

网友:
发个照片说明,让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螺丝松动加螺纹胶罢

网友:
粗牙螺纹 本来就配合的不太紧  高频率的作业都要加螺纹胶  或者你试试防松螺钉吧

网友:
比较可能是工作来回频率高,螺钉被震松了,楼主查一下是不是螺钉长度短了,换长一点的,然后螺钉上要打螺纹胶,如果是频率特别高,那就要打高强度的螺纹胶了。而且设计的时候机台要稳,不然有可能与导轨频率相近引起共振,加快螺钉松动。

网友:
有意思,给人家线轨起外号?没加弹簧垫,没打螺纹胶。行程知道了,频率呢?没有写明!

网友:
加螺纹胶就行。线轨沉孔没有加弱垫平垫的空间。

网友:
乐泰243   再不行乐泰680   不信搞不住

网友:
我是来学习下的

网友(2014-12-01):
用螺纹紧固剂吧

网友(2015-06-09):
螺钉的等级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