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线导轨的受力分析

楼主(2014-09-25):
如图四个滑块收到如图位置的力F,求P1,P2,P3,P4的载荷。
按照书上的公式得出了答案,然后我按照自己的思路画受力图,计算了一遍,结果发现与书中得出答案不同,特向各位力学方面知识扎实的大侠请教。下面是我自己的受力图与计算过程:(书中的力F我用W代替)

网友:
很欣慰,有人还在用ABBA!

网友(点评):
我也来给你算算

网友:
貌似楼主少了,2和4   1和3的滑块的受力分析

网友(点评):
受力就是 最上面的PDF

网友:
THK导轨质量很好的,计算是一回事,主要参考现有的使用,因为计算的时候很多系数容易选大。。

网友A:
你最后一步计算错误
把你的结果带入2式明显不对
2000*350不等于4666*150

网友:
日本鬼子的导轨还是可以的。

网友:
求推导公式。。。来学习的。

网友B:
这个看《机械设计手册》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后一步计算错误
把你的结果带入2式明显不对
2000*350不等于4666*150

把14000/3的值四舍五入,得4666.7数据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机械设计手册》也可以!

看了手册,但也没有公式推导。

网友(点评):
是的,直接就用!

网友A:
你的第一步没问题
第二步出错了,你单独算14和23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是个整体,2和4都会匀一部分受力给1和3
也就是说14和23之间是有扭矩的,你切开后把这个扭矩置为0了,就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第一步没问题
第二步出错了,你单独算14和23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是个整体,2和4都会匀一部分受力给1和3 ...

不明白,能帮忙给我画个示意图,计算一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第一步没问题
第二步出错了,你单独算14和23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是个整体,2和4都会匀一部分受力给1和3 ...

以空间汇交力系分析,各个滑块单个受力分析,最后只能得出两个滑块相加之和。原因是未知量多了,如果以1,4,滑块为Y轴,只能列出三个方程,而未知量却有4个,方程求解不出。

网友(点评):
按照14与23之间有扭矩,把扭矩代入1,4个体中。1,4滑块同时受到压力与扭矩,未知量两个,列方程式,到能得出如书中公式的答案。但不甚明了为什么扭矩是W对4个滑块扭矩的一半。14滑块与23滑块所受的力W并不居中。

网友(2020-03-24):
这帖子还有人跟吗?实在是没想明白THK选型公式中fl2/2xl这个式子是根据哪个平衡推导出来的,有力学扎实的能不能帮忙解个惑

网友(2022-02-08):
我还不会,请问乍么学这个计算,特别用在垂直方向上的提升,滑块受力

网友:
从哪里可以学习下分析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