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查到轴承的具体尺寸?7804轴承的倾角

楼主(2014-09-26):
   各位大神知道哪里可以查到轴承的具体尺寸吗?不是机械手册上面的那种内径,外径什么的。具体点的参数,比如7804轴承的倾角,还有保持架的具体尺寸什么的。

网友:
找厂家样本,手册上的是国标。。

网友:
查相应的标准

网友A:
角度可以理解,为什么还要了解保持架尺寸。。。你想生产轴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度可以理解,为什么还要了解保持架尺寸。。。你想生产轴承吗。。。。

轴承自动装配的机器啊,装配模具需要调整下

网友(点评):
应该要去问你的客户,他的轴承是一个什么尺寸了,有的国产厂家,为了偷材料,内圈外径小,外圈内径小,钢球特别大,数量少,保持架壁厚也少,遇到这样的,你找到标准的也没有用,进口的各家内部保持架尺寸都不一样

网友:
下个标准或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