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垂直布置计算电机扭矩大小

楼主(2014-09-26):
    丝杆采用外径32 导程32的,两边支撑导向的为外径50的直线轴承与镀铬棒,平台加上物体的重量为180KG,速度300左右。
按照公式:T=FL/2π因他。伺服400W配1:5行星减速机,最高可以载重300KG。
不知道这个马力够不够,大侠们遇到这种情况是如何计算的?

先发这些吧,等一下图片解完密,再补张图,

网友:
我也想知道伺服电机是怎么能够锁住丝杠的,知道的请教下啊。

网友(点评):
联轴器?同步带?

网友(点评):
行星减速机好象能锁

网友(点评):
私服通电本就锁

网友:
伺服电机屁股后面带刹车的。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3 楼说的很对

网友:
要计算刹车扭矩产生的轴向力,否则丝杆可能给 刹 坏了!

网友(点评):
丝杆动额定负荷为522KG,轴向力没有,大侠,这该如何计算,应该跟物体重量有关吧

网友(点评):
轴向力是电机刹车扭矩经减速机产生的,有的伺服马达的刹车扭矩很大,是额定扭矩好几倍,所以你还要注意这个。400w电机刹车扭矩我记得不错的话,与额定扭矩一样的。

网友(点评):
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丝杆的选型都比较简单,特别是这种垂直提升的,就是一个功率匹配问题。

网友(点评):
码垛的 精度要求不高,1mm都没事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这条丝杆寿命不长。。。

网友(点评):
大侠此话怎讲 ,丝杆选小了

网友(点评):
寿命的问题,3232,的螺纹壁厚很薄,受力不行,因为注重导程,牺牲了壁厚,你300公斤,用能用,用不多久

网友:
我想问的是,你的工作速度曲线是什么样的。要考虑加速上升哦。找本丝杆资料看看,上面有计算实例。

网友:
T=FL/2π这个公式是如何来的?个人觉得这种情况下用能量守恒和传动效率计算功率可靠性高些。另外  梯形丝杆在这里传动速度有些快不耐用或者对润滑要求高,32*32估计自锁功能没有,其次传动部分在这种设计结构受力情况下要注意刚度、振动、加速度。。。。仅供参考

网友:
确定结构要这么做?寿命和精度高不了。

网友:
第一,阁下的结构设计有待斟酌:如此大距离的悬臂式,而且采用两个导向杆和直线轴承的方法需要谨慎!建议尽量使用双边支撑导向,导向结构使用直线导轨;
第二,关于电机的选择,请参考: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网友:
正常我们先算出丝杠的承受扭矩选丝杆,在根据输出扭矩的算出减速机的功率选减速机,之后在减速机功率为上限选择扭矩符合要求的伺服电机,最后考虑刹车的制动性,但是基本刹车都能刹住,只是需要设置刹车时给电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