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锰钢ZGMn13的使用,请教

楼主(2014-09-26):
各位老大,请教一个问题:

        我需要先用车加工的方法加工出一个零件,然后用压力机,把零件扩张(如附件)。因为扩张后就和橡胶管连接在一起了,所以是不能进行热处理的。但是我这个产品又要求耐磨损。

        我现在的问题是,扩张前,需要材料有良好的延伸性。扩张后,材料要有良好的耐磨性。
        我想选用高锰钢 (ZGMN13),但是高锰钢机加工没做过,不知道这种钢能不能车加工好,车加工完是不是就已经硬化了?我想让它再次回到初始状态要怎么处理呢? 我扩张后,会不会再硬化?

        不知道这么有没有懂材料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给点建议呢?

网友A:
这个听说叫锰合金,遇到冲击时会在表面形成硬化层,迅速提高表面硬度,听说成形后很难加工,只能轻轻地磨,您可以去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听说叫锰合金,遇到冲击时会在表面形成硬化层,迅速提高表面硬度,听说成形后很难加工,只能轻轻地磨, ...

一直在看,云里雾里的,我车加工完了可以去热处理,应该可以变回来吧
然后我的产品工况没有冲击,就是有摩擦

网友B:
可否这样去加工:先车外圆,内孔放余量,外圆精车后滚压至尺寸,可以获得良好的耐磨性,然后孔车至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这样去加工:先车外圆,内孔放余量,外圆精车后滚压至尺寸,可以获得良好的耐磨性,然后孔车至尺寸。

我是里面过泥浆,所以要里面耐磨
零件内径64厚5的圆环,内扩到内径76   长度200
@toafy

网友(点评):
给个尺寸啊,内孔孔径,长度,壁厚

网友:
可以用聚氨酯内衬啊,,,,粘上去。

网友B:
如果不能热处理,考虑用高锰钢来保证耐磨性,浇铸后车加工。车起来有点费力,车后表面已经硬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能热处理,考虑用高锰钢来保证耐磨性,浇铸后车加工。车起来有点费力,车后表面已经硬化

硬化可不可以通过什么手段让它恢复延伸性,因为还要内扩一次

网友(点评):
硬化只是表面硬化,芯部还是柔韧的,对二次内扩不会有多少影响的

网友:
很有学问

楼主:
@toafy
这样啊,请问你这是猜测还是实际经验呢?

网友:
应该可以咨询水泥泵车相关结构工艺。

网友C:
锰钢受到剧烈冲击会硬化,车加工肯定会产生表面硬化,至于硬化多严重要看你的刀具情况及切削工况,车削加工时建议大切深大进给,越过硬化层
高温回火可以降低硬度,记得是加热至600-650度(大致是暗红色),保持2小时左右,再缓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锰钢受到剧烈冲击会硬化,车加工肯定会产生表面硬化,至于硬化多严重要看你的刀具情况及切削工况,车削加工 ...

请问我用ZGMN13这种材料可以吗?或者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车加工是否对刀有要求呢?

网友(点评):
我做机加工的,对材料一知半解,只是碰巧对这一类钢材有些许了解

网友(点评):
建议在工况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正前角车刀,减少切削热,减少硬化现象;车刀及涂层的含锰量不可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锰钢受到剧烈冲击会硬化,车加工肯定会产生表面硬化,至于硬化多严重要看你的刀具情况及切削工况,车削加工 ...

好的   谢谢

网友D:
ZGMn13一般是铸造的,要是必须进行加工,先高温回火,加工后在经热处理获得奥氏体组织。其实在受纯摩擦不变形情况下,不用ZGMn13.

楼主:
引用 网友D:
ZGMn13一般是铸造的,要是必须进行加工,先高温回火,加工后在经热处理获得奥氏体组织。其实在受纯摩擦不变 ...

请问有什么好建议啊
  现在被这个烦死了

网友E:
越过硬化层的话,刀就有缺口!可能是我的水平没到吧。

网友D:
ZGMn13这种钢,你要是车加工,就得进行热处理,要么只能铸造。

网友F:
一:ZGMn13在受冲击下,其金相组织由奥氏体转变为马氏体,才会出现耐磨现象。你考虑下现在你的需求情况是否符合。
二:ZGMn13因机加工性能极差,常用铸件毛胚直接使用,其公差见GB/T5680-2010.看该公差能否符合。
三:液压上的软管和接头是挤压的,你看能否改扩孔变挤压?
四:关于耐磨材料,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耐磨程度,普通渗碳也是很耐磨的,硬度也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ZGMn13在受冲击下,其金相组织由奥氏体转变为马氏体,才会出现耐磨现象。你考虑下现在你的需求情况是否 ...

我这个没法渗碳,就是想找个材料有冷作硬化的特性,通过内扩的时候剧烈变形,让冷作硬化的性能体现出来
  我这个零件内径64变到76   壁厚5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ZGMn13这种钢,你要是车加工,就得进行热处理,要么只能铸造。

我这个批量小,铸造肯定做不了的
  就是想找个材料有冷作硬化的特性,通过内扩的时候剧烈变形,让冷作硬化的性能体现出来
  我这个零件内径64变到76   壁厚5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越过硬化层的话,刀就有缺口!可能是我的水平没到吧。

你原来用的是什么材料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没法渗碳,就是想找个材料有冷作硬化的特性,通过内扩的时候剧烈变形,让冷作硬化的性能体现出来
...

你百度下液压自动扣压机,看下它的构造,我的想法是该扩孔变挤压,接头芯不变(可选用一些耐磨材料),靠挤压管套和胶管连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百度下液压自动扣压机,看下它的构造,我的想法是该扩孔变挤压,接头芯不变(可选用一些耐磨材料),靠 ...

不行呢   我要保证内扩完的内径
  外扣的话要求这个内径装不上去
所以只能内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原来用的是什么材料呢?

我帮别人加工的直径0.8M长0.6M的13M钢,

网友:
车过之后会表面硬化,这个通过去应力退火就可以使硬化消除恢复韧性和塑形,退火温度一般在680到720之间,保温1到2个小时

网友:
挺老师说 这材料是做战车履带的

网友G:
我们用的橡胶管接头与橡胶管都是挤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用的橡胶管接头与橡胶管都是挤上去的。

请问你们是怎么解决接头不耐摩擦的问题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