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式制动器,求助

楼主(2014-09-26):
哪位大侠能讲解一下湿式制动器的工作原理,或提供些资料学习一下?找了一上午还没着落,谢谢!!

网友:
楼主不要轻易放弃,现在还未到正午,也就是说一上午还没耗尽。

加油!

再说湿式制动器在网上随便搜搜都嘛可以找到。

网友(点评):
+1 专业精湛,乐于助人。。。。。。

网友:
http://www.r220.cc/html/study/hydraulic/2011/1021/38796.html
制动就是所谓的刹车,作用是让运动中的机械减速或停止。

旋挖钻机中除了动力头之外,主卷扬工作最为频繁,带着10来吨的钻杆钻具上提下放,其中上提加速.减速是通过控制主阀输出流量而控制的,而下放加减速是通过bvd制动阀控制回油量而控制马达转速的。
本文所要讲述的湿式多片制动器,虽然作用也是刹车,但在主卷加减速时是依靠输出流量和bvd制动阀控制,而湿式多片制动器主要作用是当机器停止运转时产生制动力矩,防止钻杆因自重从高空掉落。
所谓的湿式就是制动器与减速机内腔相连,制动片浸泡在齿轮油中,起到润滑作用,降低制动片磨损延长使用寿命。
制动时依靠均布在制动活塞上的制动弹簧,作用在摩擦片与分离板上让其接合,产生制动力矩, 制动片内齿通过花键与输入轴连接,分离板外齿通过花键与减速机壳体连接。

解除停车制动时,来自液压马达的工作压力油,进入减压阀成为低压的制动压力油(20~28bar),途径梭阀通过管路输送至制动活塞内,制动压力油推动活塞压缩弹簧,摩擦片与分离板分离,制动力矩消除,马达和减速机旋转。

湿式多片制动器,主要作用在主卷停止时制动,如果制动器工作时,机器仍在继续运转,会导致机器过早磨损或损坏。

-----

叉车湿式多盘制动器的特点
http://www.nookor.com/html/Newschachecn_430.html

湿式多片制动器热应力场有限元分析
http://elec.wanfangdata.com.cn/qikan/periodical.articles/nyjxxb/980408.htm

湿式盘式制动器的设计仿真
http://www.6903.com/htmlcache/news/2011-12-04/96389.html

网友(点评):
贵不要紧,质量稳定就行

网友:
做刹车片(来令片、摩擦片) 的厂太多了,好与不好的差别在成分配方,例如其胶粉的等级、金属粉的比例与颗粒大小、碳纤维的长度和比例、... 还有胶合粘着工艺的可靠性等等,最终还是要找能信任的厂家。

网友(点评):
再补充:做摩擦片的厂家未必有做制动器、离合器等产品,一般是给人配套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