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刀具调查

楼主(2014-09-26):
    如题,想调查一下国内齿轮刀具应用情况,请熟悉的朋友说道说道。谢谢啦!

  目前了解的情况如下:

1 、齿轮刀具主要分为滚刀、插刀、剃刀,拉刀,铣刀。滚刀目前的方向是高速,高效,环保方向发展的,滚剃工艺的应用在大多数齿轮加工企业里还是有点问题,主要是工艺留量方面的。插刀,跟拉刀不大了解,请补充一下。

2 、目前进口刀具因为汇率和效益问题,各企业质量的要求等,已经打入更多的公司,国内老的刀具生产厂家因生产成本增加,人工成本增加等,剩余价值不断压缩,已经处于维系边缘,这两年已经很不好过了,另外小作坊式的加工厂进入这个领域,吞噬着这个蛋糕。

3 、请教一下齿轮行业里的专业人士,目前有没有什么新的刀具发展方向,或者比较好的 还没有推广的加工方法。

4 、可以的话请说一下贵公司采用哪家的刀具,什么类型的刀具,谢谢啦。

网友:
齿轮采用拉刀,要看是那种齿轮不是什么轮都能拉的

网友A:
拉刀插刀适合加工直齿条直齿轮,斜齿轮伞齿轮可能就有难度了,受机床运动方式的限制。
滚刀和铣刀这种刀具旋转的加工方式灵活性比较好,滚刀属于展成法加工齿轮,切削刃数量多,整体式一般是高速钢材质,整体磨制精度高,但是受高速钢耐热性能的限制切削速度不太高。刀片式的滚刀是用涂层硬质合金刀片,耐热耐磨性能好切削速度高,加工效率绝对秒杀高速钢滚刀,可惜精度一般,只适合粗加工和半精加工。
铣刀加工齿轮属于仿形加工,刀齿的形状跟尺廓一致,刀具做成刀盘的形式,直径可以很大,对于模数比较大的齿轮粗刀盘和精刀盘设计会有很大的不同。
总的来说,滚刀通常用于模数12以下的中小模数齿轮高效加工;铣刀则可以用于加工更大模数的齿轮加工;寿命好精度高的齿轮铣刀价格都不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刀插刀适合加工直齿条直齿轮,斜齿轮伞齿轮可能就有难度了,受机床运动方式的限制。
滚刀和铣刀这种刀具 ...

    斜齿插齿刀和螺旋拉刀现在应用的还可以,刀片铣刀和滚刀价格比较高,机床要求也高,不过效率很高,以前对一个m16的插齿刀和铣刀进行对比,效率提高了好几倍,就是几百万的机床难搞啊,不过应该高效是一个趋势,过几年应该就能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