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钢板冲压后的厚度变化

楼主(2014-09-26):
3.5mm料厚不锈钢板材,按照GB/T3280, 厚度公差为+/- 0.13, 冲压折弯后的成品供应商反映+/- 0.13的公差太严格无法保证。
要求将公差放到+/-0.2. 我想问问各位大侠,一次冲压后,厚度能边薄多少?

网友:
楼主木有清楚外协厂说的是哪个点,再去问清楚外协说的点后再回来这帖子侃。

网友:
没有拉伸就不会变薄。说公差太严格是说买不到合适厚度的不锈钢板吧,现在不锈钢板负差得很厉害,如果要负差小的,都得订制。。。

网友:
不是折弯变薄,确实是他想偷工减料。你可以给他单项正公差1毫米呀,公差带够大的。你看他咋说。其实正规厂商的厂内管控标准比国标严。奸商都是用国标下差极限来买的料。甚至没底线就跟你说这类要求

网友:
你得问清楚,他变薄的地方是折弯线还是哪个部位???   折弯的地方是会变薄的

楼主:
具体见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