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厂正在生产一种设备,无序盘绕内衬钢丝软管自动停止的问题

楼主(2014-09-26):
      大神们好。我厂正在生产一种设备,需要将DN50的内衬钢丝软管用完后通过电机带动轮盘收回,收回时软管盘绕是无序的,可能是整齐的也可能是杂乱盘绕的。我们希望软管自动收回后结束时能够电机能够自动停止工作。因为盘绕无序,所以不能通过测算管子长度来定位,而且软管回收过程中因为有弹性所以在轮盘入口处是无向的。我们试过步进电机,接近开关,位移传感器,效果都不理想。

有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经验能介绍一下吗??

补充内容 (2014-9-29 10:05):
通过这两天看了大家的各种设计、点子。可能开始讲的不是很明白,导致大家会有各种建议。
我们现在最难的就是软管在收回过程中是不受控的,方向乱七八糟的,传感器很难精确定位,不能百分百的感应到。

补充内容 (2014-9-29 10:08):
如果感应不到就会出现软管接头和导向轮卡死,但是软管内部是真空的,我们必须保证软管内部有80Kpa的负压,出现卡死就可能导致软管的真空度出现问题。所以需要能够百分百精准定位的传感器设计方案。同时非常感谢大家

楼主:
我们已经搞了一个多月了,试验过程中的问题很多,解决再否定,现在已经被折磨的无病呻吟了。

网友:
加套相机检测吧

网友(点评):
这个不太明白,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加个传感器吧  结束后拉力消失  电机停止

网友(点评):
哪种传感器,我们试过很多了,效果都不怎么好

网友:
管子头上加个触发器,可以是机械障碍,也可以是信号发射,再或者是磁铁等特殊材质,无论如何都是要告诉电脑到头了。
简单的比如管子头用细铁丝栓个球,电机绞盘那边弄个梳子一样的结构,管子进不去,但是细铁丝可以嘞进去,这样就可以产生停止信号了。

网友(点评):
管子我们还要连接一个DN50的球阀,所以这个没办法实现了

网友:
既然是无病呻吟,有保酬就告诉你

网友(点评):
大侠,如果是我的公司我就给了,关键我也是一个小小的设计人员,还不是总工,没话语权啊。。。。 要不然你提示一下,研究一下实施的可能性,有可能的话我去申请一下。

网友(点评):
所有的跟贴,看来真的难度很大,哈!什么试过,都不行,电参针的电流也不好取,龙门吊也没见过。你们厂的总工也不给点建议或者都是根据它的建议试的?

网友:
我针对楼上前辈的想法,再补充一下,大家看看行不行,如果允许的话,在管子头部加一个钢丝吊住的什么球,钢丝通过,但球会卡住。然后电机阻力会增加,那么是不是可以安装一个扭距传感器?侦测电机轴上扭力到达预定值便断电。

网友(点评):
针对这点我再补充一点,管子接头有个DN50的球阀,另外管子收回时有2个尼龙的限位导向轮,所以这点很难实现

网友:
用多辊弹性支撑+接近开关,或者多辊+张力传感器

网友(点评):
管子回收轮盘用多辊弹性支撑?如果是这个意思,已经晚了,其他的都已经加工结束了,没办法修改了

网友(点评):
收轮盘不变,在轮盘前布置上下交错的辊子,弹性压紧管子,只要存在管子,压辊就不可能压到底,如果辊子压到底了,就表示管子已经结束了,布置开关就可以发出停止信号了。为了方便下一次穿管,辊子做成开合结构

网友(点评):
没位置了,只能从传感器上想办法,图纸给的外形尺寸不能改。

网友(点评):
在收管通道上布置一摆臂结构的行程开关,一直压着管子,管子到头了,开关发出信号

网友(点评):
fmdd的想法很好,赞一个!

网友:
这两个问题其实可以在卷筒之外布置一个专用装置来解决,这个专用装置上有一个双头丝杆副和一个感应装置,软管在进入卷筒缠绕之前穿过丝杆副的导孔内,当电机带动卷筒旋转时同时通过链条带动双头丝杆旋转从而带动导孔沿卷筒轴向往复移动,这样软管就在导孔的匹配移动下有序的一层一层缠绕在卷筒上,当软管已经快完全卷取完成时,因为导孔离卷筒有一段距离,这时导孔内的感应器提前获知信号,卷筒驱动电机即使有一段刹车距离也能在软管完全卷取完成时停车。

网友(点评):
设备的空间不允许装丝杆,图纸是国家给定的 ,没办法修改。

网友(点评):
外形尺寸不得改变,空间太小了

网友(点评):
国家给的?不完善的设计为什么无法修改,无法修改那还谈论什么

网友:
电探针试试,有电流就工作,没电流了就停机

网友(点评):
始终都有电流啊,我就是要切断电流。

网友:
我是说你在材料上加一个检测用的小电流。看我的“探针实例”那个帖子

网友(点评):
那怎么精确的用探针接触要检测用的小电流呢?

网友:
龙门吊的电缆收放见过没有!估计能有启发

网友(点评):
没见过,它是依靠什么进行定位的

网友:
大哥,这个我解释不能了。我以为你机电方面比较精通了,咱就是一调机师傅。。。

网友:
过会给你发两张图

网友:
力矩电机试过没有?力矩电机加延时怎么样?

网友:
在管端刷涂反光材料,然后用光敏开关通过中间继电器控制电机的启停开关,一个脉冲信号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网友:
超市防窃的探测器作管子进口框,磁条安放在需要停的位置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建议挺靠谱的,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就是不知道成本几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已经搞了一个多月了,试验过程中的问题很多,解决再否定,现在已经被折磨的无病呻吟了。

请问你们放卷时有没有牵引动力,收卷时有没有设置阻尼机构,以前我搞过电缆收放机构,和你的类似,能否共享切磋。

网友(点评):
放卷时靠人拉,电机同时转动,收卷无阻尼机构。

网友:
收卷线速多少?

网友(点评):
12米10秒左右吧

网友A:
导向轮应该是上下两个吧,在导向轮和管子外壁是否绝缘做文章,如果管子外壁导电,就在管口段包一层绝缘,如果管子外壁不导电,就在管口段包一层导电的材料,具体长度通过实验确定,控制系统测量两个导向轮之间的绝缘电阻变化来确认是否收卷完毕,收卷速度不算快,系统有充足的反应时间。

网友(点评):
通过什么来测量两个导向轮之间的绝缘电阻啊,而且测量结果时很稳定的,必须要百分之百的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向轮应该是上下两个吧,在导向轮和管子外壁是否绝缘做文章,如果管子外壁导电,就在管口段包一层绝缘,如 ...

有点晕!你把建议告诉你们总工就好了!他知道该怎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