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连接受力分析

楼主(2014-09-26):
今天看了看螺纹连接受力分析方面的资料,还是分析不来啊,怎么办?有没有人给点经验嘛?谢谢了。。。结构设计时要考虑螺栓连接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永远不会选用啊。。。亲们。。求助了。。。谢谢。。怎么感谢啊。。第一次发帖。。

网友:
不是机械设计和材料力学里面都有讲吗

网友:
好好看看机械设计的书,里面都详细介绍的

网友:
《机械设计基础》里有

网友:
请参看zerowing大侠的贴子

网友:
如果校核螺纹连接强度的话,可以直接翻机械设计手册,查螺纹的强度
或者找厂家要强度数据
至于螺纹连接的可靠性,要按照材料力学里面的方法来校核

网友:
螺栓的强度等级不就是按抗拉强度定的么?

网友:
比如4.8级螺栓,抗拉强度4x100MPa=400MPa,屈服强度,400x0.8=320MPa

楼主(2014-10-27):
感谢上面每一位认真回复的童鞋,前段时间专门看了螺栓连接的资料,很长进,将继续深入挖掘之。。。

网友(2016-04-12):
不知道你有啥收获,我和你几乎是同时开始学的。希望能探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