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流量怎么计算?求助

楼主(2014-09-26):
本人才疏学浅,请大侠们指导下,上图

楼主:
还请大侠们指导啊

网友:
1小时6.7立方水还好,你觉得小了还是大了。

网友(点评):
我觉得大了

网友:
我觉得零参考面应该从500的中心算

网友:
应该从水面顶端开始算,还要考虑进口损失和沿程损失,

网友(点评):
这些损失就不考虑了,到时候选泵的时候流量直接放大几个也可以了

网友:
大侠此问题是出狱实际应用还是理论计算呢

网友(点评):
实际设计中的问题,我要准备知道泵的参数,但是计算出来总感觉太大了。不能说服自己,还请知道的大侠指路。

网友:
如果是实际应用,俺有一个疑问。为什么非要设计成一边上水一边流水的形式呢?可否考虑加继电器及水漂,水位下降到一定位置后自动补水。

网友(点评):
大侠说有理,我这个主要是这个液体要重复利用,这个液体比较贵,所以才会种结构

网友:
俺觉得很难匹配到输入流量和输出流量一直。而且理论计算也会有一定误差。楼主可以先做个实验,测试一下水槽放满水时出水管的流量,这样可以大概确定泵的流量。另外,俺觉得出水口应该加一个阀门,可以调节出水量,实现出入平衡。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对,实验做起来老板会有点意见。 也不是要出水等于进水, 我只要确定我的泵的进水流量大于出水流量就可以了,但是不太大,太大就浪费能源和资金了。如果我上面的计算是正确的话那就流量有点大了。

网友(点评):
我总要先选择开度最大时候的出水流量下,计算进水流量。最大出水流量乘以个1.5,去选最接近的流量泵的型号,这就是我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