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距公差的合理标注

楼主(2014-09-26):
       进入公司一年了 ,发现公司几乎所有的图纸上面孔距的公差标注的都是±0.1,正好赶上了工艺例会,工艺人员说这么高的精度不好保证呀,不能都是±0.1呀,再这样下去没法干活了。
       为此,领导让我查阅相关资料,说顺便学习一下呀。
       以下谈一下我近期的收获,如有错误,敬请专家指正。
       孔距的公差大小与孔距本身没有关系,而与孔径的大小有关系。
       1)当采用螺栓连接时,孔距公差 l≤孔的下极限尺寸-螺栓的上极限尺寸
       2)当采用螺钉连接时,孔距公差 l≤(孔的下极限尺寸-螺钉的上极限尺寸)/2
       以上只适用于两个孔之间的距离。若涉及多个孔的孔距公差,就要按照标注方式(比如链式标注、阶梯式标注等)来加以区分了。

网友A:
你们的孔都是钳工在台钻摇臂钻划线打的吧?军工的产品,孔距公差都是2丝左右,三坐标测量,数控加工。

网友(点评):
大侠解释下为啥要2丝吧

网友(点评):
有点扯了,军工的法兰上也这公差吗??2丝主要是销孔的间距公差吧

网友(点评):
嗯,也得看具体产品,大多是销孔,普通的螺栓间距都不标注的

网友:
要看什么行业,模具一般正负0.02,建筑行业的公差要大得多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说的螺栓联接和螺钉联接区别在哪?事实上,如果你用位置度的话,不管孔的数量多少,计算用的公式是不变的。

网友(点评):
“通孔-通孔”用螺栓连接。“通孔-螺纹孔”用螺钉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说的螺栓联接和螺钉联接区别在哪?事实上,如果你用位置度的话,不管孔的数量多少,计算用的公式 ...

螺栓连接的是通孔 螺钉连接就有螺纹孔了

网友C:
“=”应该改为“≤”.
不过,按照目前的数控加工能力来说,公差在±0.1是没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孔都是钳工在台钻摇臂钻划线打的吧?军工的产品,孔距公差都是2丝左右,三坐标测量,数控加工。

吹大了吧 那得看有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改为“≤”.
不过,按照目前的数控加工能力来说,公差在±0.1是没难度的。

对 等于确实不合适 不过有的东西没有必要上数控的

网友(点评):
如果用划线,手摇钻床来加工的话±0.1确实有难度。不过,这也说明了:零件的精度要求不高,设计时的公差制定有问题,需要改图。

网友(点评):
现在数控机器不贵了,用钳工的费用比数控还高,

网友:
JB/T5000-2007中有相关规定,针对一般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栓连接的是通孔 螺钉连接就有螺纹孔了

这样的话俺就理解了。不过还是不太习惯这种说法

网友:
激光切割下料很轻松很高效能保证你这个公差,加个便宜

网友:
孔距标个0.1或者0.2,第一可以明确这一组孔的相关性,第二本身装配确实需要这样的精度尺寸来保证,M6的螺钉孔,通孔开6.5,两个配合零件只能各偏0.25mm。在床子上加工,一点问题没有,想偷懒也可以在床子上点一下,下来再做也行。非要画线做,还要把零件表面画的一道一道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画线做的。
图纸可以按孔大小0.1改成0.2,对于设备来说没有区别,对于人工来说,一样都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