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圆磨故障求助

楼主(2014-09-26):
无锡M2110C内圆磨。工作台在移动时,关闭开停手柄,工作台不会马上停止,会继续移动。修砂轮时,开动机床,砂轮移动到修整器位置时,关闭开停手柄,正常情况,工作台马上会停止。我这台机。不停,还会移动。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A:
检查一下工作台下面的液压油缸,有可能是里面的"O"形圈存在内漏。当然下边的液压操纵箱一般情况下不容易出现故障的,除非楼主之前自行拆开过,把里面的滑阀的阀芯装颠了一个头的情况下会有此故障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工作台下面的液压油缸,有可能是里面的"O"形圈存在内漏。当然下边的液压操纵箱一般情况下不容易出现 ...

谢谢杨大侠指点

网友:
是手动换向阀控制么?是否阀有卡滞?

网友:
如果是停而停不下来,会是转阀定位角度有偏差;如果是停但有延迟,可以判定转阀轴与孔的间隙过大产生泄漏引起的。

网友(点评):
这个也有的,液压操纵箱上的,不过这个一般是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