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m幅宽遥控割草机 成功问世

楼主(2014-09-26):
之前的号密码忘记了, 重新进的.  在大家都建议使用绳子的情况下,本人往最包容的方向设计,使用市场常见的割草机齿轮箱, 当时考虑绳子的效果如果不好,还可以改刀片, 并且与绿篱机剪刀也兼容. 不料,绳子效果十分满意. 机器可以在30-40度陡坡工作, 测试效率为30分钟2000平米. 油耗为10000平米消耗汽油2升.

网友A:
远程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程控制的?

遥控的, 距离与遥控器有关.不过,实际上超过50m, 眼睛就看不清了. 一般的遥控器都超过200m的.

网友:
祝贺!祝贺!优化,改进,优化早日走向市场。

网友:
恭喜楼主, 顶一下

楼主:
感谢各位, 如果有愿意合作的可以谈,有外贸渠道的最好. 这机器已经超过国外的性能了.

网友:
使用无人机测绘场地,再进行自动路径规划,就可以智能割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 如果有愿意合作的可以谈,有外贸渠道的最好. 这机器已经超过国外的性能了.

上面的机器是56cm宽的机器.美国的,我是全面的超越它设计的,比如电机是一体化的, 驱动轮是无刷电机的, 重量相当却可以割1.2m宽.

网友:
机器得外带电机的电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的, 距离与遥控器有关.不过,实际上超过50m, 眼睛就看不清了. 一般的遥控器都超过200m的.

看不清加个小望远镜做附件

网友:
好像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没看到发电机,因此行走部分的电源可能要另外单独充电。最好增加个发电机给行走部分供电,因此蓄电池可以选择容量较小的。

网友(2019-02-14):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 如果有愿意合作的可以谈,有外贸渠道的最好. 这机器已经超过国外的性能了.

万向轮是不是离底盘太近呢?另外如何调高?连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