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14不锈钢属于哪种钢?

楼主(2014-09-27):
请教一下机械论坛各位,304不锈钢是属于哪种钢?碳素结构钢?还是合金结构钢?还是别的什么钢?

网友:
303 304 316都是奥氏体类不锈钢
机械结构用碳素钢:S45C
合金工具钢:SKD11 SKS3
高速工具钢:SKH51

推荐你去搞本MiSUMi的图册,后面的技术参数有很多东西可以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