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组绞龙联动,怎样确定电机扭矩?

楼主(2014-09-27):
各位大侠好:如下图所示,料箱中灌满物料,密度0.6g/cm立方。容积1M立方。料与绞龙平面摩擦系数定为0.15。五组绞龙联动,成型后的绞龙叶片外径200,螺距150。求电机的最小扭矩。此题应该怎么算,谢谢!

网友:
这个好像很复杂,没碰过绞龙,它的这个阻力应该很大,而且还要考虑物料的材质。个人意见,勿喷。

网友:
这个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呢?混料?还是要落料均匀?
绞龙转动后,绞龙横向端物料被压缩,阻力较大。因为不了解物料的具体性能,个人感觉这个应该占扭矩的大部分。
电机的扭矩和物料的含水率,含油率,物料颗粒大小,物料安息角,物料自身剪切强度有关。

网友(点评):
大侠考虑考虑的好全面,物料设为土。该怎么算?目的是落料均匀,底板是百叶窗开合式的料门。

网友(点评):
你这种具体怎么算我也不清楚,不过可以参考横向绞龙输送机。结构上边有一个建议,绞龙尾部的一到两片螺旋的旋向与主螺旋旋向相反。这样可以减小物料横向移动时,与机壳之间的压力。

网友:
还是同向的,怎么用的呢?

网友(点评):
链轮带,很多市政项目都用的到

网友:
貌似挺吊

网友:
可以测试一下 阻力 粘度等!把料放在杯子里 加一块板和测力计 分别算出单位面积的应力!

网友:
上方的料有多高?太高了要加卸载板,要不然螺旋会被压死,转不动